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及维修

楼主(2013-06-22):
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及维修

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及维修 燃气热水器工作原理                        热水器工作原理示意如图

1。工作程序如下:

       1.反时钟旋转燃气开关,井向下按,可以看见高压产生器发出的脉冲火花--同时电磁阀DF动作打开燃气通道-- 点燃长明火。

       2.反时钟转动水温开关,自来水经由水膜阀打开水气联动装置,把燃气送到主燃烧器,由长明火引燃产生大火,冷水在燃烧室通过高效热交换器后立即变成热水。

       电气控制部分见图2,虚线左边是熄火、缺氧保护及快速启动时间补偿电路,右边是高压产生器。保护部分由熄火保护热偶RT1,缺氧保护热偶RT2及电磁触DF和时间补偿电路T1、T2、R1、C1、D1组成,RT1、RT2反向串联,两个热偶的合成电流作用在电磁阀绕组上,RT1装在长明火旁,由长明火加热,当K合上(按下)时,电池E通过D1对C1充电,C1端负压上升,使T1、T2导通,电磁阀绕组有电流流过而动作,打开燃气通道,同时,高压产生器的火花点燃长明火,长明火对RT1加热,使RT1产生电流,此电流也流过电磁阀绕组,维持电磁阀工作,此时,松开开关K,电磁阀仍然维持工作,形成自锁,长明火用以随时点燃主燃烧器,由于长明火为微弱小火,有可能因风吹或其它原因熄灭,RT1失去热源,不产生电流,电磁阀自动关闭燃气通道,以免燃气外泄造成意事故。    缺氧保护热偶RT2装在燃烧室上方,热水器正常工作时,RT2只产生少量电流,此电流抵消了小部分RT1产生的电流,不影响电磁阀自锁,当外界氧气不足(空气中含氧降到17%~19%)时,燃烧室不能充分燃烧,火焰变红拉长,RT2被拉长的火焰加热,产生较大电流,几乎完全抵消RT1的电流,使电磁阀关闭,起保护作用。

       高压产生器为普通的脉冲发生器点火电路。

      1.高压发生器部分

            1、按下点火开关无火花:首先检查电池电压应大于1.3V、电池极性及接触不良,若无以上情况,则须检查高压产生器,高压产生器正常工作时,应听到振荡器T3发生的啸叫声(声小)和高压火花的啪啪声。若有啸叫声,则故障在D2后面,若无啸叫声,断开D2后有啸叫声,则D2后面有短路现象;断开D2仍无啸叫声,故障在振荡器本身,检查晶体管Tl及变压器Trl有否短路或断路。

            2、有放电声无火花      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放电处高压线松脱,放电间隙太远(把间隙缩小)。

     2、保护及快速启动电路

          1、点燃长明火,手松开(K断),长明火跟着熄灭,或过几秒钟熄灭,一可能是热偶RT1热惰性较大,在C2放电完后,仍不能提供电流,此时,若把K按下时间延长十来秒钟,手松开后长明火并不熄灭,则说明热偶性能一致性差。      二是延长点燃时间仍不能使长明火不熄,则可用三用表检测热偶回路有无断路、接触不良或热偶失效,后者只有更换热偶。      ②有高压火花,长明火不燃      可能是D1开路;T1、T2损坏;电磁阀有故障。

      3.机械部分故障      ①引火燃烧器有火喷出,但长明火点不燃:可能是长明火喷嘴堵塞,拉“通针杠杆”   (热水器下方钢丝圈)数次,即可排除。      ②开“水温开关”爆炸似的着火可能是,燃气压力太低;燃气管路堵塞(送维修站)长明火太小,拉“通针杠杆”数次,还不行,则卸下长明火钢管,拉动“通针杠杆”可见尖针,剪短l~2 mm即可;长明火与主燃烧器距离太远,把长明火位置向里移动。      ③关水后大火不灭      遇到这种情况请特别注意。此时管内基本无水,大火仍燃,剩水被烧沸,从出水口喷出蒸汽烫伤人身;同时燃烧时间稍长,会烧坏热水器主要部分--热交换器。此时,应立即关闭燃气开关,有些用户在浴室内串接“水温开关”,无法关气,则需再次打开“水温开关”,可暂避以上后果。再试着关水,看是否熄火。熄火后,在水气连动杆上加机油数滴,仍不能解决,则是联动开关故障,需送修理站。      ④燃烧器发生炭化      当燃烧器内有异物存在(如昆虫或掉入其它物体),燃烧时由于热交换器炭化,发出黄色或暗红色火焰(正常为蓝色),并有黑烟,遇此情况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送维修站,以免造成意外人身事故。

家用燃气热水器基本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判断2009-09-17 13:46

家用燃气热水器基本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判断

        城市家庭大多数都使用燃气热水器。了解燃气热水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常见故障判断方面的知识,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家用燃气热水器尽管生产厂家众多,品牌型号繁多,还有石油气与管道煤气之分,但基本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平时打开热水笼头或淋浴器开关,水便从自来水管进入热水器内部,流经加热铜管被加热,然后流出,就得到热水了。由于燃气泄漏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热水器对煤气的控制有两个闸门,一个是水控阀门,一个是电磁阀。有足够压力的水从内部的水管流过时,水压便会推动一个横杆,顶开水控阀门,煤气就可以通过第一道关卡。横杆同时还会打开打火器的水控电源总开关,打火器得电工作,开始打火,同时打开电磁阀。电磁阀也打开了,煤气就可以通过第二道关卡进入燃烧盘,遇到火花燃烧,开始烧水。以上是基本的启动过程。平时最常见的故障是不燃烧。碰到这个问题时可以按照以下思路去推断:     如果水压正常,但热水笼头或淋浴器水压异常,有可能是热水笼头或淋浴器脏堵,清理一下恢复正常水压即可。如果出水口水压正常,就看打不打火。如果听不到打火的声音,先看电池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没有电,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多数是水控电源总开关接触不良。打开热水器外壳,很容易看到装在热水器下部的水控电源总开关,黑色塑料的,右侧面还有一片小铁片压着一个小触点,压着是关,松开是开。可以用指甲往右掰小铁片,人为松开开关,正常的话就会立即打火,如果没有打火,多数是该开关坏,这一开关的损坏率很高。这一开关价格不贵,买一个换上即可。

    如果是听到打火声,就要看是燃烧一下就熄灭,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是前者,说明电磁阀打开了一下,然后又关起来,靠近热水器一般都可以听到电磁阀打开的很小的“笃”声。如果是后者一般是电磁阀根本没有打开,多数是打火器坏了,换一个即可,电磁阀一般不会损坏,也就是损坏率低。但是由于劣质热水器使用劣质材料做电磁阀拉杆,容易生锈,产生拉杆运动不畅,致使电磁阀无法打开,不过可以拆开刮锈放摩托车机油,滑动滑动就可以恢复正常。燃烧一下就熄灭说明打火器能够正常工作一下子。出现这种现象与打火器的节能设计有关。学过电工学的人就会知道,电磁铁启动的时候需要较大的电流,启动后只要较小的维持电流即可。打火器控制电磁阀的打开就有两个路电流,而电磁阀也是有两组工作线圈的。刚启动时一般是两路都有电流流出,这样能够让电磁阀顺利打开,打开后就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了,就把叫做启动电路的那路关掉。启动电流一般较大,单独就可以启动电磁阀。讲到这里大家就应明白了燃烧一下就熄灭应该是维持电流有问题。维持电路异常要么是电池电压太低,要么是打火器有问题,换一个。市场上一些抵挡的燃气热水器经常会出现这一故障。如果你有电器维修的本领,也可以自己维修打火器。

        如果碰到开水后燃烧正常,同时打火指示灯亮,但打火不断,然后过十秒种左右打火停止,同时停止燃烧。一般是打火器的燃烧检测回路有问题,多数是探针与导线接触不好。打火器为了防止煤气进入燃烧器后没有燃烧溢出造成危害,在燃烧器旁边除了有两个打火针外,还有一个燃烧检测探针。这一探针并不是什么特别材料做成的,而是利用火焰与燃烧器连接,破坏打火器内部高压振荡器的振荡条件,起到火起便停止打火的作用,可以节能,同时让维持电流一直输出维持电磁阀打开。如果不起火,内部振荡器定时时间到,停止打火,并且关闭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