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J1M编程P-GT怎么用的?

楼主(2013-06-22):
请教高手,欧姆龙PLC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大于那个标志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A:
你试一下 输2个数进去 看怎么动作 不知我说对不对

网友B:
D2010大于d204时 P_GT接通。

P_GT这是一个内部标志位,一般与比较指令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