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海泰克触摸屏程序如何上载

楼主(2013-06-22):
     我们公司用的是海泰克PWS6A00T-P的触摸屏,想将触摸屏程序下载作为备份,但是不知道怎么下载,软件是ADP6.3,通讯线也是好的。网上看了很多,但是按照方法都不行,主要是连接不上,每次都提示通讯口打开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各位大师求助!希望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查看 ADP软件,菜单栏‘选项--传输设定’里面设置的端口,要保证你使用的端口与其一致。

网友B:
你查看 ADP软件,菜单栏‘选项--传输设定’里面设置的端口,要保证你使用串口与电脑一致。台式机有9针串口,笔记本现在一般没有串口,要用usb转串口的转换器,还要安装驱动

网友C(2013-08-01):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 ADP软件,菜单栏‘选项--传输设定’里面设置...

 最好是把传输速率改成最小值,这种事我也经常遇到。这样会慢点但基本上很少出现连接失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D(2013-12-15):
1. 默认上下载com2,请确认通讯线是否正确

2. 改用其他端口,软硬件都做相应调整

3. 上载的程序你打不开,做不了修改

网友E:
3楼的说的对,不过还有一点是,屏里的端口设置要跟你所选的COM口要一致。如有其他问题可以加我QQ:2355858558

网友E(2014-01-14):
文件类型是AF6,若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2355858558

网友F(2014-12-18):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 ADP软件,菜单栏‘选项--传输设定’里面设置的端口,要保证你使用的端口与其一致。

我選項里那些全部點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G(2015-08-22):
引用 网友H:
海泰克屏PWS6600S-S,软件ADP6.5,上传...

联系我,我可以搞定QQ1678817509

网友I(2015-10-09):
海泰克上传密码读取可以联系 速捷工控 Q1370235739

网友J(2020-01-31):
怎么把编程软件ADP6软件的V6F格式转换成AF6格式下载到海泰克触摸屏

网友K(2021-04-18):
版本过低,下新版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