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故障诊断及处理

楼主(2013-06-22):
      1 、零点不稳定

  检查介质是否充满测量管及介质中是否存在气泡,如有气泡,可在上游加装消气器;如水平安装,可改成垂直安装。检查仪表接地是否完好,如不好应进行三级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100Ω)。检查介质导电率应不小于5μs/cm。检查介质是否淤积于测量管中,清除时注意不要将内衬划伤。

  2 、无流量输出

  检查电源部分是否存在故障,测试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测试保险丝通断;检查传感器箭头是否与流体流向一致,如不一致可调换传感器安装方向;检查传感器是否充满流体,如没有充满流体应更换管道或垂直安装。

    3、 流量指示值与实际值不符

  检查传感器中的流体是否充满管路及流体中是否存在气泡,如有气泡可在上游加装消气器;检查各接地情况是否良好;检查流量计上游是否有阀,若有应移至下游或使之全开;检查转换器量程设定是否正确,如不对应重新设定正确量程。

  4 、信号越来越小或突然下降

  测试两电极间绝缘是否破坏或被短路,两电极间电阻值正常在70~100Ω;测量管内壁可能沉积污垢,应清洗和擦拭电极,切勿划伤内衬。检查测量管衬里是否被破坏,如破坏应予以更换。

  5 、示值在某一区间波动

  检查环境条件是否发生变化,如出现新干扰源及其它影响仪表正常工作的磁源或振动等,应及时清除干扰或将流量计移位;检查测试信号电缆,用绝缘胶带进行端部处理,使导线、内屏蔽层、外屏蔽层以及壳体之间不相互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