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420变频器相关问题

楼主(2013-06-22):
西门子420变频器用电位器调节电动机的转速,接线端子1.2.3是接电位器的,端子5.8是启动变频器,如果加一个远程急停按钮是怎么接线的,连接完成后具体设置哪些参数,在线等...

网友A:
简单点的就是把急停信号和启动信号串联一起

网友B:
远程急停按钮串在5-8端子的回路里面即可,啥都不需要改。不过这个停止是有减速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