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简单程序和接线图,标题要长~~
CZR技术流、追求

楼主(2013-06-22):
最近在用海为PLC,今天早上终于试了一下海为PLC控制步进电机,测试正反转就可以了,嗯 程序很简单,只要一条PLSY脉冲输出指令就可以了。先附上程序,如下图:

然后就看到了步进电机正转,当然要反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海为强大的仿真功能了,点击PauF端口,进行强制,把V100的值设为负值就输出反相脉冲,步进电机就反转了。先截个图给大家分享下:

这时候就步进电机就开始反转了。

最后,闲来无事,打开了电脑附件的画图工具,给大家涂鸦了一张海为PLC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图,不喜勿喷!嘿嘿~

凭记忆涂鸦,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挽尊先!正文回复不能小于10字节!

网友:
正在使用海为PLC,学习学习!

网友A: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嗯 顶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简单易用啊~

网友C:
赞啊,等海为H系列出来后一定要用用看脉冲的实际效果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嗯 顶一下

海为PLC在小型PLC里还不错,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简单易用啊~

是啊 我看海为官网上有2.2.0的编程软件,就可以实现脉冲的仿真,脉冲计数,和脉冲输出都可以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啊,等海为H系列出来后一定要用用看脉冲的实际效果

好像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一款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赞啊,等海为H系列出来后一定...

 我也在期待,看了新的手册,有运动型控制的。八轴的,还支持插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听说在年底,额。。期待吧

网友E(2013-07-26):
海为H系列什么时候出来,期待很久了呀!!!

网友F(2014-08-03):
你好,我现在是海为PLC S24S0R型号的,只有一路输入高速脉冲,能控制步进电机么?还有你的步进电机型号是多少呢,几N的呢?我是新手,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现在是海为PLC S24S0R型号的,只有一路...

控制电机的都是得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的主机带高速脉冲。所以你的主机不适合带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雷塞的

网友G(2016-09-05):
你好,程序里面不需要指定Y0 ,Y1端口吗?也就是说系统知道脉冲信号是从哪 个端口输出的吗?我是新手,请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好,程序里面不需要指定Y0 ,Y1端口吗?也就是说系...

编程软件 查看 硬件配置里 可以设置高速脉冲的输出的信号类型 每个通道都有说明,比如下面这个截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你好,程序里面不需要指定Y0 ...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如果我要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正、反转的话,只用一个脉 冲通道号(也就是PLS0,脉冲Y0,方向Y1 )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可以的!

这里有一篇帖子,个人觉得不错!城主可以看看:

链接: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2606_1.s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容...

 你好,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如图片,脉冲频率为100HZ,数量为100,应该在1秒内就跑完全部脉冲,为何在仿真时却需要跑10秒呢?实际操作 时是不是也要跑10秒呢

  2.脉冲输出 指令不可用延时开(TON)定时器吗?用TON时,时间到T0只是闪了一下,并没有输出,而用脉冲计时器则可以。你对海为较了解希望可帮忙解答下

网友(2013-06-22):
最近在用海为PLC,今天早上终于试了一下海为PLC控制步进电机,测试正反转就可以了,嗯 程序很简单,只要一条PLSY脉冲输出指令就可以了。先附上程序,如下图:

然后就看到了步进电机正转,当然要反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海为强大的仿真功能了,点击PauF端口,进行强制,把V100的值设为负值就输出反相脉冲,步进电机就反转了。先截个图给大家分享下:

这时候就步进电机就开始反转了。

最后,闲来无事,打开了电脑附件的画图工具,给大家涂鸦了一张海为PLC与步进电机的接线图,不喜勿喷!嘿嘿~

凭记忆涂鸦,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G(2016-09-09):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1.如图片,脉冲频率为100HZ,数量为100,应该在1秒内就跑完全部脉冲,为何在仿真时却需要跑10秒呢?实际操作 时是不是也要跑10秒呢

哈哈 实际肯定在一秒左右。仿真肯定会比实际慢一些,仿真看得是过程。

我拿机子测试了,绝对一秒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2.脉冲输出 指令不可用延时开(TON)定时器吗?用TON时,时间到T0只是闪了一下,并没有输出,而用脉冲计时器则可以。你对海为较了解希望可帮忙解答下

看了你的程序,M0自锁,PLSY开始发送脉冲完成的当前扫描周期里,SM100为ON,此时网络1里的PLSY指令释放,T0开始计时,接着执行 网络3 T0为OFF,PLSY不执行脉冲输出完成位SM100 变成OFF,所以下一个扫描周期来的时候 T0 使能端为OFF 所以就不计时。

TP脉冲计时器,他是使能端有一个上升沿信号,T0 状态就为ON 5秒后T0线圈为OFF,所以

肯定会执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

 看了好几遍总算看明白了,谢谢解答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

 问下,怎么控制步进电机间断启动呢,也就是启动--停止5秒--启动---停止。

如图示,按启动按钮,滑台从位置1移动到位置2,在位置2处停5秒,电机再次启动,滑台移动到位置3,在位置3再停5秒,然后电机再次启动,滑台移动到位置4,在位置4处停5秒后,滑台回到位置1(初始位置),这样的控制要求,PLC能做到吗,程序该怎么写呢?用什么指令好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可以很好实现,简单的就是PLSR发脉冲指令+TON定时指令就可以了,然后根据距离算下发的脉冲数就可以了。

当然功能可以再强一点,比如原点回归ZRN,加上去就很完美啦!

待我有空的时候 写个程序贴上来 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

 好好,还没懂简单的呢,PLSR  TON 还不熟悉,ZRN 不会用呀,等你的程序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我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如下所示:

具体的脉冲数和实际长度的换算此处省略,假设:

位置1到位置2要走1000个脉冲

位置2到位置3要走800个脉冲

位置3到位置4要走700个脉冲

既图上坐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程序该如何书写:

走1-2位置的程序:

M0启动,PLSR发脉冲,脉冲频率5K,脉冲数1000,走到位置2。指令执行M100为ON,脉冲输出完SM100为ON,然后复位M0启动,并且置位M1,进入下面的计时程序。

M1为ON,定时计数器开始计时,5秒时间到,复位计时器,并且置位M2,进入走位置2-3的程序。频率我们还是给他5K,脉冲数设置为800,程序如下:

可以看出,我们就改了脉冲数为800,所以接下来的程序和前面讲的是大同小异的,走3-4位置的时候把脉冲数改为700,走4-1返程的脉冲为-2500,注意下负号,就是电机翻转,设置下参数,非常简单!以下贴出所有程序:

网友H:
以上我是用相对定位模式写的程序,如果需要知道用绝对定位模式怎么写的话。我有空的话

会继续介绍,当然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断电的情况,此时伺服所停在的位置就是不固定的

了,所以如果在任意情况和位置,回到我们的原点位置呢?那么原点回归指令ZRN将把这些问

题迎刃而解!

网友G:
程序我仿真了,应该没啥问题,步时电动机它是个开环控制的啊,如果运行中电机失步,定位就不准了,也不会反溃信号给驱动器,反正脉冲跑完它就停下。绝对定位模式是否能解决此问题了呢,绝对模式是不是精度更高哦?欢迎帮忙解答

另外,以上的程序,如果运行中停电,滑台停在了位置2处,等来电时,岂不是要用手把滑台拨到位初始位置?还是会接着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程序我仿真了,应该没啥问题,步时电动机它是个开环控制的...

 用原点回归指令ZRN +加上图中近点信号X6 随时随地一个信号 都可以自动回到初始位置。

另外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没有差别!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程序我仿真了,应该没啥问题,...

 近点X6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初始位置?后限位、前限位是不是就是防止滑台跑过头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是的 是的 是的。一时可以防跑过头 另外一个原点回归也要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容...

 天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这,你太厉害了。

图片中的是个6轴机械手,淘定上的老板说是6个步进电机控制的,精度能达到0.2,还是全谐波减速,这东西还能写字,画画什么。你能不能也造一个啊?

网友H(2016-10-19):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要写字和画画 完全用不到六轴,用海为的运动控制主机 两轴插补就可以了

这里有运动控制的视频链接:

一个是画海为LOGO的 另一个是画篮球场的 你可以看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ODI1MTcxNg==.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ODI4ODg4M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这个视频其中画到一半又跑到原点位置 就是执行了原点回归

网友G:
回复内容:学习了,谢谢分享。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董小<此处内...

网友J(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