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GBT好坏?

楼主(2013-06-22):
            变频器出故障,经常遇到要判断功率元件好坏的判断,下图是IGBT判断的方法。

网友A:
 不错,只是这是截图,看得不太清楚 !

网友B(2013-07-26):
有没有数字表的测量方法哦

网友C:
经常与变频器打交道的人,这种方法要掌握。感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数字表的测量方法哦

 数字表用二极管档。

网友E:
判断好坏不是用手指触碰,要给栅极充电(指针表黑表笔接栅极,红表笔接E极;数字表相反),充电后,C、E极导通,用手指触碰放电,C、E极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