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800报4210

楼主(2013-06-22):
abb acs8005.5kw的机器刚开始模块坏了换后报5210   大立板换了之后又报4210   郁闷了  哪位大师遇到过?刚开始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换在另台机器 故障依旧  4210  4210  烦人的4210

网友A:
4210---故障是说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检查下冷却风机及其控制回路,风机上有个微动开关故障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