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定子接线处开焊故障处理

楼主(2013-06-22):
   如果发现同步电动机的定子接线处开焊,一般使用炭精钳修理,焊接材料可用磷铜焊料。这种焊料不会因发热而开焊,其接触电阻和机械强度均优于普通焊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采用银铜焊料,其电导性能和机械强度又优于磷铜焊料。

   焊接前,应使用细纱布将被焊导线清理干净。为保护线头附近的绝缘,应在线头附近包上浸水的石棉绳,以防止焊剂、焊料流入线圈缝内。使用炭精钳焊接时,碳精宜采用电阻较大的硬质电刷,不可使用铜石墨电刷。

   焊接时,将炭精钳夹在已搭接好的导线上,断续接通电源,温度可控制在600-700℃之间。当导线出现暗红色时,将磷铜焊片置于焊缝内,待其熔化便断开电源,移去焊钳。

   焊接后应使用电桥测量焊接处的直流电阻,测得值与安装时测量的原始电阻值相差不应超过±2%。

网友A:
   那地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特别是风冷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