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程序DB数据出错

楼主(2013-06-22):
  有好几条生产线,运行过程基本差不多,但是有一个设备的程序今天打七后 一个 DB164.DBW42 红色显示,并出现在错误报警不能保存,为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数据字 WORD 不适合,但是我在相同的设备别的地方这个程序段是正常的呀

  上图为打开程序块数据类型出错的,下图为另一设备程序显示正常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没定义呢?比如位数。

网友B:
也有可能是word类型INT型与主程序的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word类型INT型与主程序的不一致造成的。

看看数据类型。。。

网友D:
还有你这个是不是需要附值呢?进行函数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这个是不是需要附值呢?进行函数动作呢

 附值,DB164 是 PROFIBUS 站点诊断报警的呀

网友E:
西门子不出问题就不叫做“西门子”

西门子就是专门出稀奇古怪问题。漏洞门病毒到处都会不兼容出漏子

加起来就叫做“西门子”

网友F:
 将程序项目另存为后再更新打开就行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