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跳闸停机的原因

楼主(2013-06-22):
最近接到一个客户反馈:

现场发电机是1500KVA,下边带的负载有一台160kW的压缩机,还有几个总功率和不到50kW的电机。

如果开变频器拖动的160kW压缩机,变频压缩机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其他小电机就会停止转动;

如果开星三角转换带动的160kW压缩机,所有电机都可以运行,不存在电机停止的现象。

针对上述现象,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开变频机组时候,其他电机会停止,我们这个变频器机组已经内置了DC电抗器了。

客户认为是变频器造成其他电机停机的,是这样吗?

(160kW的压缩机是两台,一个变频机,一个星三角转换机组,二者只开一个)

网友A:
小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呢?

从你的描述来看,变频器的运行对其他电机的运行有影响,是否是干扰造成的呢?

网友B:
        根据你这个现象,貌似是其他小电机受干扰停止的,或者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不对,启动最低频率也请检查下。我这现场1500KVA的,带好多变频器(最大的250KW)都没问题啊。

网友C:
还有这样提问的啊。。。电路图呢??

谁来控制小电机?通过什么控制??

不要把电气问题搞得跟道德经似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搞清楚一些基本原理跟要素,再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技术工作靠猜是没意义的,因此我懒得猜了。。。

网友D: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提问的啊。。。电路图呢??谁来控制小电机?通过...

说得好!没有这样让大家猜谜语的

网友F:
做技术是很严谨的,不是猜测的。

网友G:
是变频器干扰,造成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提问的啊。。。电路图呢??谁来控制小电机?通过...

 客户反馈的问题,怎么会说这么详细,有些不是说猜,而是根据经验判断一下初步问题

网友H:
我这里450KW的发电机,变频器驱动带了一个225KW的电机,还有其余16个大小电机(设备属于船用设备,所有电机同时工作有接近400KW,因为沙场老板省成本)

网友I:
小电机停止是怎么停得 不说清楚

一开变频小电机就停 加个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