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电磁铁的故障?

楼主(2013-06-22):
   当电磁铁发生故障停止工作时,可用减轻制动负荷或沿制动杠杆移动负荷的方法进行以下检查:导线接头接触是否良好;电磁铁铁芯和制动系统是否被卡住;电压是否低于额定值的90%。如果接通电路,电磁铁能举起已减小的负荷,则可判定电压过低。如果经过试验,仍找不出故障原因,则应使用500伏兆欧表分别测量三个线圈与外壳的绝缘电阻,以确定线圈有无接地故障。通电检查时,如果发现某线圈的电流特别大,则说明该线圈发生故障,短路故障严重的线圈应予以更换或重新绕制。

网友A:
碰到过电磁铁被卡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