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护电磁制动器?

楼主(2013-06-22):
   为了保证电磁制动器不间断地运行,必须经常进行维护:

(1)经常在电磁制动器的可动部分添加润滑油。

(2)定期检查衔铁行程的长度。因为在制动器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制动面磨损,衔铁行程长度将增大。当衔铁行程长度达到正常值时,必须进行调整,以恢复制动面与转盘之间的最小间隙。如果衔铁行程长度增大到正常值以上,就可能大大降低吸力。

(3)如果更换磨损的制动面,应重新适当调整制动面与转盘之间的最小间隙。

(4)经常检查螺栓的紧固程度,特别要拧紧电磁铁的螺栓、电磁铁与外壳的螺栓、磁轭的螺栓、电磁铁线圈的螺栓和接线螺栓。

(5)定期检查可动部件的机械故障情况,并清除电磁铁零件表面的灰尘和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