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说下怎么通过人际设置plc的参数

楼主(2013-06-22):
如题,最好给个例子,台达的人际和plc

网友A:
触摸屏设好通讯参数,连线正确就行了。

网友B:
plc参数多了去了,不知道你要设置哪种参数?内部参数还是程序参数?

网友C:
你什么PLC 一般波特率 起停位 奇偶效验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PLC的参数最好在梯形程式里编写,否则无论使用“数值输入”还是“宏指令”;都比较麻烦。

网友E:
  触摸屏与 PLC 设好通讯参数,连线正确就行了。

网友F:
好东西啊

谢谢搂主分享

你是做什么杀菌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