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22):
孔板流量计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1)流量计位于整个管道的局部高点,测量管中聚集气泡,测量结果误差很大。改变安装位置后,运行良好;

(2)初次安装时没有在流量计前后加截止阀门,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装置开车后无法进行零点校正。增加前后截止阀,校零后运行正常;

(3)流量计前后管道不同心,导致流量计始终有流量输出。重新配管后正常;

(4)流量计零漂,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检查检测线圈和驱动线圈的电阻值正常,清洗传感器内部后正常。原因是传感器内部挂壁造成零漂;

(5)流量计在故障状态时变送器显示屏上会有故障代码显示,查阅维护说明可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去掉广告部分,剩余内容还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