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CN读取程序问题

楼主(2013-06-22):
200cn的PLC,读取程序的时候没有什么提示,读取到程序的100%的时候,编程软件自动关闭了。
编程软件是SP9的,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软件自动关闭,是不是你电脑的问题哦,重新启动下,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软件自动关闭,是不是你电脑的问题哦,软件安装不全 ??

楼主:
电脑没有任何问题。

软件也用了n年了。

读取 写入程序n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