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是和plc一直通讯吗?

楼主(2013-06-22):
我如果在触摸屏上加一个计数器,那这个计数器的累加触发信号怎么设置,和plc的通行是什么方式?怎么设置?菜鸟刚接触

网友A:
需要计数PLC的条件就通一下,计数一次。

搞明白原理就好了。

网友B:
要看你的PLC和显示屏是用什么通讯的,RS232?PLC和显示屏都需要程序上需调整。

网友C:
 需要计数在PLC程序内帮吧,或是 PLC 的信号或是屏的条件有就通一下,计数一次。

网友D:
你就不能在PLC里计数,HMI直接读取结果么???真纠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能在PLC里计数,HMI直接读取结果么???真纠...

用触摸屏计数是不是你脑袋烧糊涂了还是你的C语言、脚本语言程度很高?

网友F:
不过我也想解决这一种形式的问题,就是PLC能够读取到触摸屏里面的数据。一般都是触摸屏读PLC,反过来怎么办?反正是通信。

网友G:
用一体机不就好了吗?直接读数,不用再设一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