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电机控制柜安装问题

楼主(2013-06-22):
0.75kw电机控制柜安装问题

核心提示:接0.75kw的电机控制柜,要过流保护、漏电保护,应准备什么电器元件?应该用多大的电缆线?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各电器元件具体怎么接0.75kw的电机控制柜,要过流保护、漏电保护,应准备什么电器元件?应该用多大的电缆线?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各电器元件具体怎么应该接法?

  图中有接法和元器件,漏电保护器QF,额定10A;交流接触器KM2,额定10A、380V;过流保护FR,额定2A,使用时设定为1A;保险FR,额定6A,红色停止按钮SB1、绿色启动按钮SB2,图中控制回路电压为380V,主回路可用1.5平方毫米的铜线,控制回路用1平方毫米铜线。

网友A:
常用电机控制,选用漏电断路器基本属于脑残的控制设计(特别潮湿或者容易漏电的电动工具例外)

网友B:
楼主的图在哪里?

网友C:
交流接触器,保险丝,选型都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