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故障分析及排除

楼主(2013-06-22):
一、电机发热烧毁噪声大
   电机故障主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电动机散热不良
2、电机负荷太重,泵超载运行
3、电压过高或过低或缺相
4、电机内进水
5、机组安装不牢固
6、电机转向不对
   故障排除方法
1、改善泵工作环境,检查风叶是否正常,通风道有无堵塞
2、泵有卡住现象、停机检修;或轴承损坏、更换同规格型号轴承;或泵偏大流量运行,调整泵在额定点及泵的高效率区运行,或流体介质浓度大
3、额定电源电压
4、拆机烘干保养,防止水从轴孔缝隙处和接线盒处进入电机
5、紧固泵各支承部位
6、重新接线,改变电机转向

二、水泵振动大或有杂音
  故障主原因
1、泵组安装不牢固
2、进水管漏气或进水管口伸入水位深度不够、使空气吸入泵内
3、泵叶轮产生汽蚀
4、泵偏离正常工况点运行
   故障排除方法
1、加固泵的连接和支撑部位
2、用密封材料密封漏气处或加长进水管淹没深度
3、降低泵的安装高度或增大进水管径或增加进水口压力并更换损坏叶轮
4、尽量调整泵在额定点及泵高效率区运行、避免泵在大流量点运行

三、水泵压力不够
  故障主原因
1、出水管路阻力损失太大
2、输出管高度超出泵额定扬程
   故障排除方法
1、缩短管路或加大管径
2、重新选购适合的水泵

四、水泵漏水
  故障主原因
1、密封件损坏
   故障排除方法
2、更换密封件(轴封或0型圈)

五、水泵出水量少
  故障主原因
1、泵内有空气
2、叶轮进水环处的径向间隙太大、使泵内水产生回流
3、管路局部堵塞
4、电压过低、造成转速下降
   故障排除方法
1、检查漏气部位、加以密封
2、更换磨损叶轮
3、停机清理
4、稳定电源电压

六、水泵能转动但无水供应
  故障主原因
1、注水不足
2、进水管漏气
3、吸程太高
4、叶轮损坏
5、转速太低
6、水泵反转
   故障排除方法
1、重新注水、注满
2、检查管路,用密封材料密封
3、调整吸程或用更高吸程水泵
4、更换叶轮
5、检查电机是否损坏、电压是否太低
6、重新接线

七、水泵不能转动
  故障主原因:
1、线路不通或接线错误
2、保险丝烧毁
3、电机损坏
4、叶轮卡住
   故障排除方法
1、检修电源线路
2、更换保险丝
3、送修
4、拨动风叶使轴灵活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