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CClink问题

楼主(2013-06-22):
系统说明:两台Q系列CPU 1&2通过光通信组建一个CCLink网络.
问题是:看程序-->CPU 1 程序里的Y(输出)是CPU 2里的X(输入)  是这么用的吗?
读专用指令: [GP.RIWT U4  D7000  R5000   M18]这个指令怎么理解?是把U4模块的D7000的数据写到本地CPU  R5000地址里
或者是否可以理解为CClink两个CPU内存是共享的?可以直接调用吗?

网友A:
Q系列光通信组建一个CCLink网络,直接映射即可!至于用X、Y,我看你对编程完全不知道,直接用内部的B区做映射,根本不需要程序!

网友B(2018-02-06):
大神:光通信用什么元器件,PLC侧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