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给PLC寄存器赋值

楼主(2013-06-22):
我想用触摸屏给PLC。

控制系统用昆仑通泰触摸屏和矩形科技PLC。

在触摸屏上 需要设置一个上,下限数值, 然后传递给PLC。

如何编程?

网友A:
PLC中的上下限地址与触摸屏地址一致就行。

触摸屏当然选数据输入显示框。触摸屏设定数据就直接写到PLC中了。

楼主:
有没有例程啊?我一直测试,没有成功。

网友A:
Plc和触摸屏通信上没有?

楼主:
通讯正常,可以读出数据,就是不能写进去,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复杂啊;给你截图我以前做的工程;西门子200和维纶屏的;

网友A:
那为什么写不了,是这样做的吗?

楼主: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不知道PLC里面怎么写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0299_1.shtml

简单的就是PLC和屏地址对应;屏的数据格式选择好;

还有什么疑问?

楼主:
屏上设置,保存就是将数据写入PLC。

屏中数据设置 4DUB0205,4DUB0210,两个是上限和下限。

PLC程序中48960, 48950是永久flash寄存器, 40205,40210是中间寄存器。09932是写入指令。

PLC程序中比较指令。

可是,现在是40205,40210中不能被赋值。

网友A:
是不是地址没有对应起来,记得这种地址好像错位对应的;你看看手册;

楼主:
国产的机器,手册写的简单。

没有详细的说。周一问客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的机器,手册写的简单。 没有详细的说。周一问客服吧。

可以加一下这个Q群:240070406

楼主:
谢谢! 我加入了。看看同行。

网友B:
   触摸屏当然选数据输入显示框。触摸屏设定数据就直接写到PLC中了。现在你的 输入框 中的 40205,40210中不能被赋值是不是通讯地址没有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