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10kv/400v变压器 零线和发电机零线问题

楼主(2013-06-22):
请问 普通10kv/400V的变压器零线 和400v交流发电机的零线可以接在一起共用吗 ? 为什么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A:
可能是不是不是一个供电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B:
GB50065有相关规定。

必须接在一起,不过,变压器的中性点和发电机的零线只在总配电柜内一点连接,而且在连接到这点之前,对地是绝缘的(TN-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