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控制,恒扭矩与恒功率区别

楼主(2013-06-22):
V/f控制就是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用压控振荡器实现。

V-F控制的原理是产生一个震荡频率的电路叫做压控震荡器,是一个压敏电容,当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时候它的容量会变化,变化的电容引起震荡频率的变化,产生变频。把这个受控的频率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频率,使得受控的电机的转速变化。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电动机输出扭矩与速度和功率有关,和速度成反比 功率成正比 但是又有恒功率和恒扭矩电动机: P=M*n/9550η M是扭矩 n是转速 η 电机效率是指电机的输出功率占有功功率的比值。
就是说三个变量必须有一个要定,才能说成比例关系

电动机扭距计算
电机的“扭矩”,单位是 N•m(牛米)

计算公式是 T=9549 * P / n 。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
分母 是额定转速 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
P和 n可从 电机铭牌中直接查到。

网友A:
这两个确实区分有点儿困难,这下了解一点儿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