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动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3-06-22):
具体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个初学者  有一个半自动的火焰切割   就是那个小车   我把里面的到顺停开关和电位器都剪短了 但是现在恢复不起来了  电机是110V  直流的   电源输出的是 四根线  两根是110的直流   另外两根是6V的直流   求哪位师傅帮忙就绝一下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两根接电枢,两根接励磁

网友B:
楼主能否上张图上来,这样大家就好参考一下了。

网友C:
   直流电机有定子线圈和励磁线圈,定子的线圈电压高,励磁的电压低,都是有极性的,接的时候注意+-别接错了,否则会发生失磁飞车的事情,当然调速系统本身也会有这个保护的。

网友D:
两根是110的直流   另外两根是6V的直流

两根是6V的直流,这个是电位器接线,用来调整速度;

两根是110的直流,这个是电机的电源线,接电机接线柱驱动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