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问题与安全

楼主(2013-06-22):
1;TN系统供电,设备做接零保护,为何不能再做重复接地保护{有人说在重复做接地会有危险},   危险场合而来?

2;有哪位用过接地电阻测试仪【啥型号和牌子}

网友A:
先查清是TN-C还是TN-S系统,或其他;

再明确“重复接地”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清是TN-C还是TN-S系统,或其他;再明确“重复...

C和S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C:
以前碰到过,会引起设备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清是TN-C还是TN-S系统,或其他;再明确“重复...

 t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