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表接法

楼主(2013-06-22):
求助,现有一烤箱有两条发热管分别是2000W和3500W,开始两发热管一起加热,到了500度时就要3500W断开,另2000W加热到550而保温.,请问用那种温控方法来控制?需要那些配件同接法........求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买一个温控器,多输出的。

1、设定到500度--一个输出信号--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失电--其常常开点断开--3500的供电接触器断开。

2、设定一个550度的输出的,解法类似上面,控制2000W的电源。

网友B:
这个好弄,温控仪两路输出,然后再温控仪做好程序,输出到2路,当温度到500度,停止输出3500W那个,

网友C:
可以用两个单输出的温控器,一个温控器控制3500W的电热管,到500度停止输出。

另一个温控器控制2000W的电热管。到550度上下有回差的工作,因为550度是你要保温的温度,系统要保温就必须的来回断开、接通才能持续保温。

网友D:
最便宜的就是一个温控器,

复杂是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