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

楼主(2013-06-22):
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规律可以用运动方程式来描述。作用在电动机轴上的转矩有电动机 的电磁转矩7;和负载转矩八。一般来说;乃是推动运动的,而7Y是反抗运动的。为此我们 对转矩的正方向作如下规定:在事先选定转速n的正方向以后,电磁转矩Te的正方向与n相 同,负载转矩A的正方向与n相反,如图1. 1所7K。
于是根据旋,运动系统的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I:
式中 Te 电动机的电磁转矩,N • m;
Tl——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负载转矩,N • m;
J 旋转体的转动惯量,kg • m2;
O, 电动机轴旋转的角速度,rad/s; 图1.1转矩的正方向
^——电动机轴旋转的角加速度,rad/s2; at
J ^ 惯性转矩(或加速转矩,或动态转矩),N • m。
at
转#惯亀是物理学中常用的物理量,在工程上则采用飞轮矩(即飞轮惯量)GD2,其单位
R xt . __2 J tr Pi2 -y f'51 的全玄 士
T , GD2 J = ^ =
式中m 旋转部4的质量,kg;
P' 旋转部分的惯性半径,m;
G——旋转部分的重量,N;
D——旋转部分惯性直径,m; g——重力加速度,9. 8 m/s2 0 角速度D与转速n (r/min)的关系为
八 2^n izn
a =—=—
60 30
rn.i r d{l tc T drT—GD7^dn一" GD2 dn
则 J石=而J石=而17石石
式中常数375为具有m/(min • s)的,纲。于是,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可改写为
I : 〜 (L1)
由式(1. 1)可以看出,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上&两个转矩7;和7Y来决 定的。
(1) 当丁e>7Y时,(WdOO,系统加速;当Te<7Y时,cWck<0,系统减速。这两种情况 系统都处在变速运动状态,称动态。
(2) 当Te = :TY时,dn/ck = 0,n = 0或n =常数,即系统静止或匀速运行,称稳定运行状态 或称稳态。
在运动方程式中,要注意转矩的符号。由于乃和7Y本身都是带有方向性的变量,因此T6 和7\本身的符号将随其方向不同而异。在代入具体数值时,如果其实际亢向与规定故正方向 相同,就用正;否则就用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