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700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13-06-22):
群友问:有哪个大侠能指导一下调试AB变频器啊,第一次使用,在输入模拟电压出了问题,求教
就是我想用外界模拟电压来控制频率,外界只有两根线,我接的是公共端5和输入电压(+),2号脚

查资料答复:

然后告诉我外接的是干电池,这个咱还真不清楚能用否,所以建议改成如下接线方式,2线制的接法:

楼主:
  仔细看看说明书,上面的还没选择通道,继续翻,看到这个,是必须设定的,接12--设为1,接34设为2。

网友A:
对这个变频器不熟,抱歉抱歉

楼下来

网友B:
走走哥,模拟量输入组态没看懂

后面的更没看明白。

网友C:
变频器模拟量本身就有电源,不需要外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