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下这个电磁阀的接线原理

楼主(2013-06-23):
求解释下这个电磁阀的接线原理,看不懂哇~~大概猜测下 1是公共线,最后那个是接地线 2跟3看不懂是啥意思.求大神指导下.感激不尽

如图:

楼主:
就是这个电磁阀了````2跟3 这俩条线路有什么用?

网友A:
2和3是指示灯,一种是NPN型、一种是PNP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3是指示灯,一种是NPN型、一种是PNP型

看您这么一说,貌似懂了,一个常开 一个常闭 对么?

网友B:
NPN 和PNP 感应接近开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
接线方式不一样,NPN是漏型,PNP是源型

网友D:
线方式不一样,NPN是漏型,共—,低电平有效。

                            PNP是源型,共+      高电平有效。

网友E:
什么是漏型?什么是源型?解释下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