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知道做一套或者购买一台单相220V输入380V输出的5.5KW变频器

楼主(2013-06-23):
哪位大师知道做一套或者购买一台单相220V输入380V输出的5.5KW变频器?

原因:个人家庭应用,但是跟电力局的闹崩了,而且离变压器很近,电源负载力足够

网友A:
之前论坛不止一次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http://bbs.gongkong.com/D/200806/230327_1.shtml

网友A:
如果楼主要求的是单相220V变单相380V,就直接去市场上买个现成的升压变压器就行了,5.5KW的价格在千元左右。

如果是单相220V变三相380V这就有点难度了,市场上没有现成的变压器。楼主不妨考虑用变频器来设计:

选择一个无直流电压检测、无输入缺项检测变频器(如汇川MD320NT  EPS专用变频器可选如上功能),输入单相直流,逆变出三相交流,然后经过滤波和升压后变成三相380V输出。

与其这么麻烦,倒不如直接找电业局给开通三相

网友B:
先用变压器把单相220V升至570V,给变频器供电。因为三相380V全波整流后的电压是513V,单相570V全波整流后的电压也是513V。这样变频器输入的直流电压相同,只是脉动频率不同,需要适当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B:
单相450V应该也行了。

网友C:
直接买个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用变压器把单相220V升至570V,给变频器供电。因...

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所以输出加滤波装置弄成正弦波。

与其这么麻烦不如找电业公司给安装三相电。

楼主:
各位大师:跟电力局闹崩了呀

网友D:
我的三相电,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搞一台二手的220V 5.5KW的日系垃圾变频器,然后接一台三相220V/380V 角/Y ,就搞定了。

3000块钱拿下,比接三相电省事。

当然,380V端还需要滤波的哈。坛子上有方案。

网友E:
变频器+220/380变压器,就能正常使用三相电源了。我在家试验电控箱就这么用的,只不过没做到5.5KW,我用的是2.2KW变频器,3KW的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用变压器把单相220V升至570V,给变频器供电。因...

 单相570V在变频空载时整流后的峰值比三相380V的可要高多了,直流部分的电容受得了吗?

网友F: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做法是把单相电压220V用变压器升至合适的值(根据负载大小)后接全波整流电路再直接输入到变频的直流母线上。监视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根据运行情况选择变压器的变压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做法是把单相电压220V用变压器升至合...

 要选没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否则变频器保护动作,不能输出。大功率变频器都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小功率的还真没注意。

网友G:
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还真没有见过,应该要保证50赫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