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科PLC的P区怎么使用的,讨论一下

楼主(2013-06-23):
P区是指向数据区(D区)的指针,可指向字(%PWn)或指向双字(%PDn)。

%PWn指向D区的地址存放在%DWn中;%PDn指向D区的地址存放在%DDn中。

如上图,Network1中,给PW0赋值4,那么PW0指向DW4

        Network2中,把PW0指向单元的值,即DW4的值(10),赋给QW0,所以QW0=10(而非4)

网友A:
使用起来和C语言的指针好接近, 不知道在复杂的程序中有多大价值

从这个程序中只是觉得增加了原有程序的复杂度

网友B:
使用时的情况和C语言中指针的使用情况也比较类似,只要记住地址和值的区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