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科PLC下载监视不了,解决方案讨论

楼主(2013-06-23):
下载不了解决方案:

1、串口是否连接正常

2、PLC是否处于编程模式

3、打开“编程口设置”如下图,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波特率选择115200、数据位8、检验位NONE、停止位1(最好按照默认设置)

4、断电重启PLC,再重新下载

5、关闭VX-Pro,重新打开工程下载

6、新建工程,看是否能够下载,若能下载,把梯形图复制到新工程中看能否下载

7、卸载VX-Pro,重新安装

8、可能串口坏了

楼主:
监视不了问题:

1、检查是否能下载

2、检查“PLC系统设置”,若用RS232口下载,检查RS232口是否为“上位机链接”;若用RS485口下载,检查RS485口是否为“上位机链接”,如下图:

网友A:
遇到的情况多数都是按钮打到编程模式然后忘记了...厂家的按钮应该设计的更醒目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