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如何修改,请教高人

楼主(2013-06-23):
我是刚接触三菱PLC,单位有一台设备有PLC,三菱FX2N,现在PLC有故障(继电器没输出,回路也通,查继电器没坏,)现读出PLC程序(原设有密码)修改不了,老是在读出模式,请教各位高人,如何解决?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你编程软件能在线和PLC连上吗?

如果可以的话,在线检查一下程序;一般如果以前正常的话,程序问题一般不大。

网友C:
很多干扰故障断电再通电是可以消除的。若通电不能消除就可能是软件或硬件故障。软件可以重新灌程序,硬件必须送修。所以你要先确认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这个需要解啥软件了,你懂的的,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

网友E:
在读出模式也可以,程式输出的条件看清楚,检查输入有没有信号,在硬件上的指示灯有没有亮过?

如果所有的输出都被禁止了,那可能就是被加密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1:PLC可以与软件正常连线

2:程序并不可以修改

3:输出只有3个点有故障(输出共40点)

4:如何才能将读取模式改为写入模式

网友F:
你的意思plc可以读出?在线改程序要监视写入模式才行!离线改好后plc处于stop(左下角小开关)写入plc才行!

网友A:
我知道了

直接按F2,GX-works2或者GX-DEVELORPER都可以。

网友G:
厂家加密了吧,有的工作一年左右,就禁止输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plc可以读出?在线改程序要监视写入模式才行!...

嗨:

你参考一下,实在无语了

网友I:
真的跟PLC有关吗??共40个输出,就3个有问题,不会那么巧吧,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J:
  你的描述不清楚,是 PLC 不能进入写入模式还是 PLC 程序有密码你修改不了

网友K:
能读出程序还怕改不了?

不管是原来设置了密码写入,你把源程序读出来了,就可以查看是否真的是程序Bug还是哪里问题;要修改就直接把源PLC的程序给清了,自己再写进去不就OK。记住一定要把参数数据一并读出。再灌进去

网友L:
太远了。。。近的话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M:
可以读出程序,那就绝不是加密的问题,应该是你PLC模式不对,就像上面有位朋友说的 ,必须是stop模式下才可以更该程序的.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3:输出只有3个点有故障(输出共40点)TD62083AFN模块损坏,修好。

网友:
监视(写入模式为灰色),不可用。

网友N: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1:PLC可以与软件正常连线2:程序...

你软件是不是刚装的?装软件的时候提示 是不是监视专用的GX  你不要打勾,那样就有写入模式的了。不然你选不了

网友:
软件是刚装的,第一次使用,如何解决还是重装?

网友:
重装,之后,显示写入模式,但编辑下拉菜的前14项中除复制外都是灰色,还是不能修改。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高人,有事再请教。

网友O:
能读出的话就,就读出后把他换一个点,要不能进行在线操作的话 ,那就只能<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FX2N 我给你<此处内容被屏蔽>,QQ417832516

网友P(2017-07-19):
不管是原来设置了密码写入,你把源程序读出来了,就可以查看是否真的是程序Bug还是哪里问题;要修改就直接把源PLC的程序给清了,自己再写进去不就OK。记住一定要把参数数据一并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