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怎么分离

楼主(2013-06-23):
    同一个模块输出几个485信号,怎么给这几个信号进行编码,在PLC编程的时候能够知道对应的模拟量信号?

    比如,模块输出的是压力和温度的模拟量信号,我在PLC编程对这两个信号进行处理转换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个是压力的?哪个是温度的? 是在模块里进行设置的还是在PLC里进行直接分配的呢?

    希望能帮忙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查查输出模块说明,内有地址对应参数的表格,通过读地址内容就可以确认对应的测量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输出模块说明,内有地址对应参数的表格,通过读地址内...

 PLC 程序中 应该有一个  发送 和接收 BUFFER(数据缓存区), 在Buffer 里面 可以自己定义 数据的 格式,顺序等..

网友C:
通讯中本来就有规约的,例如类似下面的S7200的定义:

读写从站的   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

数据地址:   00001 至 0xxxx - 开关量输出

 10001 至 1xxxx - 开关量输入

30001 至 3xxxx - 模拟量输入

40001 至 4xxxx - 保持寄存器

网友D:
485报文都是厂家约定或者安装自定义的帧格式确定的。谁提供的模块,就需要谁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85报文都是厂家约定或者安装自定义的帧格式确定的。谁...

直接找生产厂家要数据格式(就是通信内存分配),

网友F:
楼主是不是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方式,显示模拟量数据;

需要标记哪个通道?一般485不是有地址吗。

网友G:
这事儿问模块啊,问论坛有啥用,连你用的啥模块都不知道。。。

楼主:
弱弱的说一句,不很懂,能给我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