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输出和谁比较控制开关的闭合和断开呢?

楼主(2013-06-23):
控制一个角执行机构,角执行机构的开度反馈有一个4-20毫安的信号,通过PID控制执行机构,PID的设定值是外部给入的,过程值就是角执行机构的4-20毫安反馈,那PID的输出和谁比较控制角执行机构的关和开呢??

网友A:
是过程值和反馈值进行比较吧。

角执行机构是可接入4-20MA信号的么,同时有个4-20MA反馈信号。

角执行机构的开关应该是经过PID计算后得到的值,何时开或何时关。

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B:
角执机构反馈作为PID的反馈值,,,

网友C:
角执行机构的反馈为你这个系统的实际值,你还需要一个目标值,这个值可以是一个手动设定的参数,用这个参数去和角执行机构的反馈值比较。

网友D:
给定值就是你外部输入的值,反馈值就是角度反馈回来的开度信号啊,然后这两个信号进行比较啊,给定就是目标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