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其安装和维护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电磁阀是常用的,其安装和维护需要注意的问题:

1、检查电磁阀符合等参数的选择供电电压,介质压力,压差,等等,特别是,如果一个错误,它会烧坏线圈。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应符合额定电压: 10% - 15% 10% - 10%,直流线圈组件,通常不应该被打开

2、接管管道冲洗,金属粉末在管和密封材料的残留物,锈清晰。注重清洁的介质,介质混合污垢,杂质妨碍正常工作的电磁阀,过滤器或过滤器应安装在管道。

3部分电磁线圈的电磁阀应直,垂直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如果受空间的限制或条件要求必须安装根据细胞需要在选择订购时。这样做会引起电磁阀工作不正常。

4,之前和之后的电磁阀和手动截止阀,旁通位置应便于电磁阀故障维修。

5,电磁阀一般是针对,顶不住→指出介质流动方向,通常在阀体上安装说明根据→安装方向。然而,在真空线或特殊情况下可以逆向安装。

6,如果介质会起水将从水锤现象,您应该使用水锤作用电磁阀或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7,尽量不让电磁阀通电状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容易降低线圈使用寿命甚至烧毁线圈,这是,常开,常闭电磁阀不能互换使用。

8,蒸汽侧电磁阀应配备疏水阀,该处接管应倾向。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欢迎楼主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