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系统基础知识

楼主(2013-06-23):
1、直流电源的定义

如果在一个电路中,电荷沿着一个不变的方向流动,这就是“直流电”。电荷有规则的运动就产生电流。平常所说的“电流是多少”,实则是指“电流强度是多少”。电流强度表示电流的大小,它的单位是“安培”,简称“安”,用符号“A'’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由“电池”提供的电流,就是直流电。电池有极性,分正极与负极。

 直流电源分正极和负极,在直流电源系统组屏中对应于正极母线,负极母线。对于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合并供电的直流电源系统,有两个正极母线分别为正极控制母线(简称控母)和正极动力合闸母线(简称合母),共同使用负极。

2、直流电源系统电压

直流电源系统有以下标称电压:

1)DC110V:适合于控制负荷的直流电源使用;

(控制负荷:用于电气和热工的控制、信号装置和继电保护、自动装置以及仪器仪表等小容量负荷称为控制负荷。这类负荷在发电厂、变电所中数量多、范围广,但容量小。)

2)DC220V:适合于动力负荷的直流电源使用;

(动力负荷:在发电厂中,直流润滑油泵电动机、氢密封油泵电动机、电磁操作的断路器合闸机构、交流不停电电源装置、直流照明等大功率的负荷称为动力负荷。这类负荷在发电厂中容量较大,对蓄电池容量及设备选择起着决定作用。在变电所中,主要是电磁操作机构。)

3)DC48V及以下:适合于弱电控制或弱电信号接线时使用,如通信电源。

对于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合并供电的直流电源系统,既可采用DC220V,也可以采用DC110V电源。

对于DC220V和DC110V的直流电源系统须配置蓄电池组,DC48V及以下的直流电源系统可以采用蓄电池组,也可以采用由220V或110V蓄电池组供电的电力用直流电源变换器(DC/DC变换器)。

楼主:
直流电源系统部分术语

1、标称电压:

系统被指定的电压。在变电站直流系统中,常用的标称电压有DC220V和DC110V两种

 2、浮充电

在系统正常运行时,充电装置承担经常负荷,同时向蓄电池组补充充电,以补充蓄电池的自放电,使蓄电池以满容量的状态处于备用。

 3、均衡充电

为补偿蓄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电压不均匀现象,使其恢复到规定的范围内而进行的充电,以及大容量放电后的补充充电,通称为均衡充电。

 4、核对性放电

    在正常运行中的蓄电池组,为了检验其实际容量,以规定的放电电流进线恒流放电,只要电池到了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即停止放电,然后根据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计算出蓄电池组的实际容量,称为核对性放电

 5、蓄电池组

    用导体连接两个或多个单体蓄电池作为能源的设备。

楼主:
直流电源系统接线方式:

目前国内电力直流电源系统接线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以母线分段为标准可分为

单母线接线方式、单母线分段接线方式;

2、 以降压装置为标准可分为

带降压装置接线方式和不带降压装置接线方式;

3、 以充电机和蓄电池组数为标准可分为

一组充电机一组蓄电池方式、二组充电机一组蓄电池方式、二组充电机二组蓄电池方式、三组充电机二组蓄电池方式等。

      实际运行中由此几种基本方式可衍生出较多方案,如双母线系统I、II段母线连接方式可采用单刀开关直接连接,亦可通过两把双投开关实现两段母线机械闭锁连接。另外有无降压装置也为系统接线方式变换的一个因素。

楼主:
        电力操作电源系统基本可分为充馈电一体化柜,充电柜,馈线主柜,馈线分柜,母线联络柜,事故照明柜,电池柜、放电柜等。

        直流电源系统主要由交流配电单元、充电模块、直流馈电、微机监控单元、绝缘监测单元、降压单元和蓄电池组等部分组成。

楼主:
一、充电模块

充电模块(整流模块)是产生直流电源的基础,充电模块的作用是:作用是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向直流负荷提供电源,同时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1、充电模块原理

充电模块的基本电路框图如图3-4所示。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包括两部分。一是主电路,是指从交流电网输入到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它完成功率转换任务。二是控制电路,通过为主电路变换器提供的激励信号控制主电路工作,实现稳压。

 高频开关电源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主电路

从交流电网输入、直流输出的全过程,包括:

原边检测控制电路:监视交流输入电网的电压,实现输入过压、欠压、缺相保护功能及软启动的控制。

EMI输入滤波器: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波反馈到公共电网。

软启动:消除开机浪涌电流。

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以供下一级变换。

全桥变换: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部分,频率越高,体积、重量与输出功率之比越小。

输出整流与滤波:根据负载需要,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楼主:
控制电路

        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数据,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检测电路

除了提供保护电路中正在运行中各种参数外,还提供各种显示仪表数据。

辅助电源

提供所有单一电路的不同要求电源。

楼主:
2、充电模块的分类

充电模块按照冷却方式,可以分为:自然冷却和风冷

   现基本采用高频开关电源模块,配置原则:

充电/浮充电装置采用多个智能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并联,N+1热备份工作。智能高频开关电源模块数量可按如下公式选择(即确定N的数值):

N×模块额定电流≥Ij+Ic10

Ij-------直流系统最大经常性负荷

Ic-----满足蓄电池要求的充电电流 (阀控式铅酸电池为0.1-0.2C10) 。

例如:直流电源系统电压等级为220VDC,蓄电池容量为300Ah,经常性负荷为5A(最大经常性负荷不超过7A)。充电电流(0.1C10×300Ah)+最大经常性负荷(约7A)=37A。若选用20A电源模块2台即可满足负荷需求(N=2),再加一个备用模块共3个电源模块并联即可构成所需系统。

楼主:
二、监控单元

        监控单元是电力操作电源的核心控制部分,相当于整个直流系统的“大脑”。其本身性能关系到整个直流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及稳定性。监控系统主要由监控调度中心计算机及安装在直流系统上的集中监控器组成,监控调度中心可通过电话网、光纤或标准串行口对直流系统进行遥测、遥信、遥调、遥控。监控调度人员可在监控调度中心监视各个现场的直流系统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某个系统出现异常或告警,则可以直接访问该系统的集中监控器,获取必要的详细信息,实施必要的应急操作,然后根据需要做好准备,再赴现场进行故障处理,实现无人值守,提高维护工作的效率。

楼主:
      监控单元装于直流电源屏内,其主要作用是负责对直流系统各单元(如电压电流采集单元、充电模块、绝缘监测、电池巡检、通信模块等)运行状态与数据的采集、显示;系统单元运行参数的设置,并控制各单元的正常运行;接收监控中心计算机发送来的命令及参数,并将系统运行状态及参数发送给监控中心计算机。常见的性能参数如下:

  ●工作电源:85V~320VDC,176V~264VAC

●最大功耗:≤10W

●工作温度:-5℃~40℃

●海拔高度:≤2500m

●内部通信端口:RS485
●后台通信端口:RS485和RS232

●电池管理:自动均浮充转换

充电限流

定时均充

温度补偿

●控制功能:高频整流模块开、关机

高频整流模块限流调节

高频整流模块电压调节

电池均/浮充转换

●告警功能:可为告警量设定继电器输出(1~6)

蜂鸣器声音告警

●硅链调压功能:可设置为5级或7级硅链

●绝缘强度:通信端口对机壳耐压500VAC/1Min

电源端口对机壳耐压2000VAC/1Min

电源端口与通信端口耐压2500VAC/1Min

楼主:
三、绝缘监测单元

在直流电源系统中,正常情况下,正负母线对地必须是绝缘的,如果直流系统中发生两点或多点接地时,会造成正负极短路,使得保护误动或据动的情况,会使站用变电源引发预想不到事故。如停电等。

1、 绝缘监测单元基本功能

绝缘监测单元采用八位单片机,其作用是负责测量正负母线对地电压及各支路对地绝缘电阻,当有监测到支路绝缘不良时,将信息上传给监控模块。绝缘监测单元通过RS485通信总线与系统的监控模块进行通信。其完成的主要功能及特点如下:

●可监测30个支路的绝缘状况

●正确定位绝缘不良的支路序号及正负极性

●绝缘监测准确度高

●可同时监测合控母支路

●监测合母支路数在0~15支路可灵活设置

●通过RS485通信总线与系统监控模块完成数据交换

2、绝缘监测单元参数特性

监控单元性能参数

●供电电源:85V~320V(DC)

●额定功耗:≤10W

●工作温度:-5℃~40℃

●海拔高度:≤2500m

●监测支路数:30路

●干结点输出:1路

●绝缘强度:通信端口对机壳耐压500VAC/1Min

其他端口对机壳耐压2000VAC/1Min

直流端口与工作电源端口耐压2500VAC/1Min。

楼主:
四、降压单元

降压单元就是降压稳压设备,是合母电压输入降压单元,降压单元再输出到控母,调节控母电压稳定在设定的范围内(DC110V或DC220V)。当合母电压波动变化时,降压单元自动调节,保证输出电压稳定。适用于对于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合并供电的直流电源系统。

降压单元是以电流大小来标称,目前降压单元有种,一种是有级降压硅链,一种是无级降压斩波。有级降压硅链分为5级和7级降压,电压调节点都为3.5V,即合母电压升高或降低3.5V时,降压硅链就自动调节稳定控母电压;无级降压斩波就是一个降压模块,它的体积比降压硅链小,没有电压调节点,所以输出电压比降压硅链稳定,还有过压、过流和电池过放电等功能,。不过目前无级降压斩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经常发生故障,故还是有级降压硅链使用的更为广泛。

楼主:
五、蓄电池组

蓄电池组作为直流系统的备用电源,其地位极其重要。正常工作时,由市电经整流后供给负载用电。若市电中断,则由蓄电池组连续不断的向负载供电。所以蓄电池是整个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供电电源不中断的最后屏障。

1、蓄电池分类

直流电源系统中,蓄电池单体电压分为:2V、6V、12V等,蓄电池容量有:100Ah,200Ah,300Ah,400Ah,500Ah……3000Ah;在站用变中,常用的蓄电池容量有:100Ah,200Ah,300Ah,400Ah。常用的蓄电池品牌有:德国阳光、汤浅、海志、英国霍克等。

2、蓄电池组的选择配置

直流电源系统中,可以根据母线的接线方式,选择蓄电池组的配置方案,如系统为一组充电机的单母线方案,一般情况下配置一组蓄电池,简称一充一电;若系统为两组充电机的单母线分段方案,则需要配置两组蓄电池,简称两充两电;特殊情况下也两充一电或一充两电方案,用得很少。

3、蓄电池的安装方式

蓄电池的基本安装方式有两种:一是采用蓄电池柜安装;二是采用蓄电池架安装。蓄电池柜安装方式主要适用于小容量的直流系统中,如一充一电;电池架安装主要适用于大容量的直流系统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降压单元降压单元就是降压稳压设备,是合母电压输入降...

 学习了!

网友B(2015-12-10):
 直流系统是应用于水力、火力发电厂,各类变电站和其它使用直流屏设备的用户,为给信号设备、保护、自动装置、事故照明、应急电源及断路器分、合闸操作提供直流电源的电源设备。直流系统是一个独立的电源,它不受发电机、厂用电及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并在外部交流电中断的情况下,保证由后备电源—蓄电池继续提供直流电源的重要设备。直流屏的可靠性、安全性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直流屏工作原理
      简单的说,直流屏工作原理就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为电气二次设备保护和操作机构以及指示灯提供供电电源。

   (1)正常情况下,由充电单元对蓄电池进行充电的同时并向经常性负载(微机保护装置、控制设备等)提供直流电源;

    (2)当控制负荷或动力负荷需较大的冲击电流(如断路器的分、合闸)时,由充电单元和蓄电池共同提供直流电源;

    (3)当变电所交流中断时,由蓄电池组单独提供直流电源。

http://www.weijizongbao.com/jishu/4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