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水平关节机械手系统原理

楼主(2013-06-23):
按王者之师要求附上系统原理图与前两轴角度计算原理示意图

原帖子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9557_1.shtml

网友A:
支持原创技术帖。。。支持机器人控制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技术帖。。。支持机器人控制技术。。。

网友C:
图文并茂,讲解详细,并且还原创。支持你!

网友D:
图文并茂,讲解详细,并且还原创。支持你

   那个机械人用的工业相机是什么价格呀?

网友E:
很牛啊,大致原理能看懂,有一点不懂就是视觉系统怎么算出坐标的啊???

楼主:
这套视觉系统已经很老了,具体价格我也不清楚,我看TAOBAO上千把块钱就能搞到主机,

不过得配套摄像机,手柄,数据线什么的,整套弄到也得几千吧,不如买新的啦,低端的万把块钱能搞到了吧,象KEYENCE的。

坐标的获得么简单了,视觉系统内有现成的变量获取,然后我只要把获取的X坐标变量与Y坐标变量赋值给专门的输出DATA 位上,然后视觉系统会吧所有DATA位输出到RS232口。

例设:

X坐标(P[0].X)=105.5,

Y坐标(P[0].Y)=58.36,

当视觉系统被触发并且找到相似形状的对象。

那么就会把对象坐标发送出来。

我再RS232口就会收到一串字符串,截取并格式化我需要的字段并就可以得到数据了。

网友F:
这个真心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果然分享了系统图纸以及制作过程。。。多谢支持。。。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楼主贴出示意图。

网友H:
很钦佩!

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设备.

顺便问句,原点坐标是设计的时候就确定了的吧 ?

目标(也就是工件) 的坐标始终是变化的吧?

那么原点和目标点的距离也是变化的,

所以主要就是要计算X轴和Y轴转动的角度,

其实也就是要确保目标点,原点,X轴Y轴交点,这三点能够形成三角形, 是这样吧 ?

计算角度,要用到余炫或者正玄定理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钦佩!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设备. 顺便问句,原点坐...

 是的,需要计算角度的,所以有原点坐标补偿,摆臂角度补偿等变量要考虑,我两张图片上基本标出了所有需要用到的角度与长度。

通过C语言就可以直接计算出来。

//获得目标点到原点距离
 Len_TgtPosToZeroPnt=sqrt(TgtPosJD_X*TgtPosJD_X+TgtPosJD_Y*TgtPosJD_Y);
 //目标点与原点连线与X轴正方向夹角
 Ang_TgtLineToXAxis=acos((TgtPosJD_X * TgtPosJD_X + Len_TgtPosToZeroPnt * Len_TgtPosToZeroPnt - TgtPosJD_Y * TgtPosJD_Y) / (2 * TgtPosJD_X * Len_TgtPosToZeroPnt))/CON_PI *180;
 //目标点到原点连线与摆臂X轴夹角
 Ang_TgtLineToXX=acos((Len_TgtPosToZeroPnt * Len_TgtPosToZeroPnt + Len_BBX * Len_BBX - Len_BBY * Len_BBY) / (2 * Len_TgtPosToZeroPnt * Len_BBX)) / CON_PI * 180;
 //摆臂X轴与Y轴夹角
 Ang_XXToYY=acos((Len_BBY * Len_BBY + Len_BBX * Len_BBX - Len_TgtPosToZeroPnt * Len_TgtPosToZeroPnt) / (2 * Len_BBY * Len_BBX)) / CON_PI * 180;

楼主:
我这个机械手其实不精确,所有坐标数据都是钢皮尺子或者卷尺量出来的,做之前都没做图纸。所以到这执行末端,在那个小矩形框内就有几个毫米的误差的,不过呢,精确不是我的目的,毕竟只是验证一下而已。

网友H:
很不错了!

这样不需要联动的,软件设计要容易很多.

2轴联动走曲线的用51单片机还能做吗 ?

楼主:
联动的话,目标坐标就不能通过串口中转了,效率太低。

或者得做成MACH 那样的通讯方式,但是坐标数据似乎没有现成的软件可以生成,因为这个不是常见的正交X/Y轴执行器。

又或者做成C语言里直接生成曲线数据。

上位机输入指令,比如圆弧,给出弧长、起点,终点,半径,圆心等参数。单片机按指令生成不同坐标数据数组,然后按数组执行动作。这样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个人感觉,

联动的做出来, 基本就已经掌握数控系统的核心技术了.

楼主(2014-06-24):
唉。联动的要做出来,不是没可能,只是要投入的时间,金钱,精力太大,要学的东西很多,对于我一个抱着玩玩心态的独立个人,没有太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