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新人,求指导!

公司一个项目使用Q01CPU,以QJ71C24N-R2通讯模块和上位机通讯,我用GX Developer尝试与PLC通讯,显示不能通讯,可能的原因为断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源异常和PLC在复位状态。我用了两根不同的232电缆和一根USB转RS232都是报相同的故障。并且通讯模块在尝试通讯的过程中故障灯会点亮。

我想问的是:

1、在使用串口连接上位机和PLC之前,是不是必须先用编程电缆对PLC进行必要的设置?

2、我在手册中看到的串口接线图和自己买的资料中的接线图不一样,是不是都能使用?如果都能用,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公                  母                                    公                                                   母
1----------------7、8短接                       1、4、6短接                       1、4、6短接
2----------------3                                      2-----------------------------------3
3----------------2                                      3-----------------------------------2
4----------------6                                      5-----------------------------------5
5----------------5                                      7、8短接                             7、8短接
6----------------4                                      9空                                       9空
7、短接8 ----1
9空    9空

网友A:
1、如下

2、串口线,通常只需要满足2-3-5即可,2与3交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下2、串口线,通常只需要满足2-3-5即可,2与3交叉

支持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下2、串口线,通常只需要满足2-3-5即可,2与3交叉

 那么造成无法通讯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另外串口线只要2、3交叉、5相连就行了么,其他的不用管了?

三菱的产品用的不多,手册也找不到答案,见笑了。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C:
上位机需要安装MX软件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