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配对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23):
电机参数:

型号:Y280M-6;功率:55KW;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104.4;频率:50HZ;功率因数:0.87;转速980r/MIN,

负载:风机

问,选择多大的变频器合适,55KW的4极电机和6极电机可以选择一样大的吗,

网友A:
风机负载按普通的来选择,就是看变频器的样本,选同你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同或稍为大一点点的变频器即可;同一台变频器可以设定电动机参数---电动机的极数,所以4极和6极是选择一样大的,当然你得看看电动机额定电流。

网友B:
选择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大的。

负载是风机,就选75KW的。ATV61,施耐德的。

关于电极极数,在变频器设置就可以。关键是功率不能选小了。

个人建议,期待楼下标准回答。

网友C:
55KW风机电机,选用75KW的变频器说明那种品牌的变频器完全属于垃圾产品!

风机属于轻负荷,且风机电机的实际耗用功率与电机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变频器对于风机类负载都是往下调节频率而不会往上调节,也就是实际负载会比满载轻较多,这种负载情形55KW电机还需要75KW的变频器,这种变频器不是垃圾还是什么??

垃圾东西请不要说出来品牌!

实在丢中国人的脸!

网友D:
可以选择55KW的变频器,电机的极数在变频器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E:
4极电机和6极电机只是转速不同,功率相同的话,变频器容量可以选择一样的。

网友F:
ATV61--本来就是低端产品,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TV61--本来就是低端产品,呵呵。

呵呵,我被伍工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TV61-...

 本来你那推荐的是重载方案。

网友G:
变频器选用还是看输出电流,国产的变频器一般虚标(主要是模块电流小),还是选75KW比较稳当。我这132KW风机,3分钟才能到额定转速,启动停止时间调短了就报过流故障。

网友H:
ABB的变频器ACS800-01-0100-3+P901

网友I:
电机功率55KW  建议你变频器选用大一点

网友J:
较普通的工况按功率选,特殊情况按电流选

楼主(2013-07-29):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按普通的来选择,就是看变频器的样本,选同你电动...

网友K:
只要口碑稍微好一点的变频器,55KW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