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PMAC输出信号到单片机?

楼主(2013-06-23):
RT:能否从PMAC输出信号到单片机?

本人小白,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直接通过串口通信输出需要的数据即可

网友B:
PMAC输出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就是想从pamc输出一个型号来控制继电器,我刚刚接触PMAC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正确,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AC输出信号是什么意思啊?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是想从pamc输出一个型号来控制继电器,我刚刚接触PMAC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正确,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通过串口通信输出需要的数据即可

能否再详细的说说?谢谢!

PMAC接口如图,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C:
PMAC输出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器还是 PLC 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AC输出信号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一个步进...

这是一个直线电机的控制器,我想在直线电机到达某一位置时得到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用来控制电机外的一个开关。

网友D:
一看这就是个标准化的从站设备,一个从站设备控制输出到单片机?有意思么??

——本帖为广告,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就是个标准化的从站设备,一个从站设备控制输出到单...

你好,你对说的专业词语我不是很明白,你对我的问题的质疑也徐有道理,我刚接触PMAC,有些问题可能没有搞明白,所以才来请教各位,对于你说的“广告”真是子虚乌有,请不要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