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线连接松下GT32时,显示无法实现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3-06-23):
用USB线连接松下GT32时,显示无法实现连接。

GTWIN V2.99触摸屏软件,通讯设置为USB(GT),

USB线插到电脑上后,设备管理器里 panasonic GT 未安装驱动,怎么办呢?

网友A:
要安装触摸屏USB驱动的,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B:
一定要安装GT32触摸屏的USB驱动,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进行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