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到底怎么通讯的

楼主(2013-06-23):
我在资料上看的,也不知道到底是PLC(X)-变频器(RX)--变频器(RY)-Y,还是RX-X-Y-RY,求问,PLC和变频器之间到底是怎么通讯的???麻烦大家指导指导,谢谢啦!

网友A:
PLC和变频器是依靠RS486协议通讯的,但是一般的都是PLC用输出继电器去按段速去调节变频器速度的,还可以用模拟输出模块输出电压去调节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变频器是依靠RS486协议通讯的,但是一般的都...

好像是485吧,上边的两个图,到底哪个正确呢???

网友B:
  什么通讯你看看你的现在设备的总线就知道呀,其实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支持很多总线通讯

网友C:
看样子这个图说的是变频器与PLC的内存映射关系。

具体通信就得看PLC和变频器的具体型号了。

楼主:
485吧,因为在PLC上有一个CC-Link主模块,它上边有DA DB DG FLD SG

网友D:
变频器一般都是485通讯的,你这个也不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