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求助

楼主(2013-06-23):
三个电流互感器接三相电流表或三相电能表为啥互感器S2要连在一起并接地?谁能从原理上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种情况吧

首先告诉楼主不接地完全可以,可以正常运行,只不过不安全

如果接地,将电流表同一端串在一起接地完全是为了接线方便、整齐、美观,和分别接线的效果一样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绕组要接地,是防止在互感器绝缘被击穿后,高压通过互感器串入低压,伤及仪表及运行人员,将互感器的二次一点接地,既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还保障了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接地可造成断路器保护跳闸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样的回答楼主满意吗

网友B:
必须接地的,规范有要求。原因楼上已经说清楚了。有些规范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网友C:
必须接地的,规范有要求,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运行 !

楼主:
如果没有单独地线,可以接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