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x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23):
            遇到这样一个情况,igx3.7kw变频器显示过流,换过主控板,电流传感器,开关电源附近所有的滤波电容,还是不行,不接电机运行是可以的,而且输出电压也平衡,一接电机就显示过流了,电机肯定没问题。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功率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
测试下来都没问题,有时开机不正常,有时开机正常,负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