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条件下雷电会击毁电器设备?

楼主(2013-06-23):
今天下起了特大暴雨,可以说是瓢泼大雨吧,像有人拿着水龙头在浇雨;

同时雷电交加;

于是乎赶紧把电器设备都关闭了,电源也拔掉了;

因为一个月前,老家也是雷雨交加,几乎全村的电视机无一幸免,不管你是看着的,还是没人看的,只要连接着电源的,统统被雷电劈了。

是不是农村霹雷设施不好,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在大城市是不是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一般用户,应在低压进线的第一支持物处安装一组低压避雷器或击穿保险器,也可将用户线的将绝缘子铁脚接地,其工频接地电阻不应超过30欧。具备了这些条件,雷电就不会击毁电器设备。

网友B:
      雷击损坏设备--有两种原因,一是直击雷,二是感应雷。

1、直击雷,现在一般都是听过避雷针来--把雷引到地下去,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所以避雷针都安装的比较高,在避雷针保护角下面的建筑物和设备都可以避免直击雷的打击。

2、感应雷,当雷电来时,并没有直接打到设备上,而是附近,引起感应,线路电压升高,然后顺着设备的线路进入设备,造成设备损坏,这个有专门的防感应雷设备,也需要做接地,接地电阻也必须符号要求,超过一定电压--把高电压引入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