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汽车油箱传感器的相关技术资料

楼主(2013-06-23):
最近有朋友咨询,汽车油箱传感器的问题,说以前用黄金做触点的!不知道现在的传感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测油温的还是测液位的????????????

网友B:
汽车油箱传感器,主要是要求安全防爆,然后才是精度!

至于什么黄金做的,不是贵金属就可以做好的

网友C:
 那玩意犹如楼上说的,应该是防暴要求比较高,至于精度貌似要求不算高,油位表刻度貌似精度不高。

楼主:
就是油位的传感器,听说还链接电脑的,是4---20mA信号吗?

网友D:
是不是黄金做的,就不会起火花?

网友E:
也想了解一下!前来学习...

网友F:
  汽车油箱的液位传感器就是一根棒的,可能是电流或是电压信号到 汽车 的行车电脑上的,然后能通过计算算出油箱有多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