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有单相东芝变频器,运行时有一切正常,电机不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只有60V,换变频器电机转。请问各位该变频器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输出电压只有60V,那说明功率元件及其驱动电路需要检查了。当然主控板出问题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