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培训记录

楼主(2013-06-23):
本笔记以课堂记录为主,按培训时间先后顺序整理。记录中的一些网络硬件配置,以培训时教室内的具体配置为例(AS三台,CS两台,Client5台),程序设计及图形使用均来自培训课堂及练习题。如有不详尽之处,望大家共同商讨修改。

六月四日

培训内容:1.AC800m控制器;

         2.PPA人机/操作界面(适用于所有ABB控制器)。

800xA:800系列 Extended Automation.

▲SystemTopology系统布局结构图:

一个ABB 800系列DCS系统必备的部分:

AS,Aspect Servers 变量服务器。用于存放Object的各项Aspect的数据库(静态)(共有三台,一台为主最重要的部分,然后第二,第三)。

CS,Connectivity Server连接服务器。用于读取AS数据库中制定位置的动态数据。

WP(Client):Workplace终端。进行显示,查看DCS的运行情况,也可做工程师站使用。

关于AS:每一台AS中都含有授权(license),当主AS故障停机时,授权文件丢失,

在一定时间以内未恢复则系统关停。系统对授权的监控相当严格,在每一台AS中安装了监控软件CLS(Center License System),在主AS中安装的是 CLS Server,在另外两台次要AS中安装的是CLSClient。主AS中的授权文件不可移除,license与主AS的网卡地址绑定,也可由类似于USB接口的Dongles插入。

       3台AS,至少要打开两台AS,才可以进行组态(打开CBM进行编程调试),主AS不开,则license丢失,一定时间内系统自动停机。

(备注:当主AS故障时,需要冷备份主AS一台,将故障主AS的Dongle/Net card移入备份主AS即可恢复生产。)

六月五日

▲Project的建立:

Step1.在Control structure 下,右击Root domain—New object,选择Control system,control types,control Network,命名。

Step2.右击新建的Control network—New object,选择AC800m,命名(不允许有空格),然后自动打开新建的Project。

(备注:一个Project下最多有32个controller,一个controller下最多有8个application,一个application下最多有64个program。)

................................................................................................................................................................

更多请下载附件....................

楼主:
▲  AC800m控制器结构及下装程序和控制:

AC800m可选CI851(Profiled bus扩展卡)和CI830进行远程I/O连接(Remote I/O),也可用Module bus进行本地I/O连接。前者适用于远端及I/O口较多的场合,后者用于近端(距离<=2.5米)和I/O较少的场合。

   AC800m控制器面板上的开关按钮,短按(<2.5S),则冷启动CPU,长按(>3S)则CPU内程序被擦除,需要重新下装,或由CF card插入(已存储程序),由CPU自动读取。

   ▲Project建立及硬件配置,程序下装:

Step1.建立新的Project,打开CBM;

Step2.在Controller_1的Hardware中建立相应的模块,进行硬件配置。首先要添加CF card(与CF reader中Insert Unit)。硬件配置Module bus为例:右击Module bus—Insert New Unit,依次(按现场模块配置)点选AI810,AO810,DI810,DO810<此处内容被屏蔽>如建立Profiled bus,则需在Hardware AC800m右击—Insert New Unit,添加CI851(Profiled bus通讯扩展卡,因为AC800m本身不带Profiled bus功能,(这些硬件库需要在添加模块之前连接到控制器的Libraries中)),然后添加CI830(I/O转换模块,于851组合使用),然后再添加I/O模块。添加I/O模块后,要对I/O通道属性进行配置,电压、电流。测量范围、属性及系数等进行组态。<此处内容被屏蔽>

Step3.给控制器配置IP:将PM860下的Ethernet填写IP(AC800m控制器共有两个以太网口,一个串口。使用以太网口时只需填写一个网口的IP即可,另外一个作为冗余网口),然后给控制器填写IP(备注:两个Ethernet用作冗余,选用Ethernet1,则控制器的IP要与Ethernet1相同。控制器的IP仅供显示采用了哪个通讯口,指定了数据传输的路径。)

Step4.(供初次连接使用)将硬件配置写入控制器中,包括IP地址,I/O模块的安装位置、顺序等。写入步骤:开始菜单—ABB800xA—Engineering—Utilities—IPConfigure,此时弹出IPConfigure的窗口。以试验机为例,初次连接,需用串口线连接,进行以下的操作,如IP分配,长按控制器面板上的按钮将控制器CPU内容擦除,点击IPConfigure窗口中的Connect后,松开按钮。连接成功后,点击固件升级(Firmware Upgrade)。

Step5.在CBM中打开Program1,编写程序,定义变量(Variables),要选择正确的数据类型。通过右击左下角code更改编程的语言。定义好变量后,编程,保存并调试。

Step6.将控制器下Connected Application指向到Application1,即将程序与控制器连接起来,然后,再将变量添加到I/O模块中,建立连接(注意I/O通道的配置)。

Step7.程序下装到控制器CPU。以上步骤完成后,即可开始下装。在CBM中直接点击下装(备注:突破下装保护:Tools—Setup—Station—Application Download,将Reauthenticated Dl修改为False),下装完成后,提示:You are already online。

Step8.在线操作:点击online,在此处可进行操作,运行程序,查看结果,也可修改变量值,进行调试。

六月六日

▲  硬件与软件的配置:

配置硬件:对所有的I/O通道,暂时不用的将其关闭,然后,调节模拟量通道的测量属性,调节范围等,然后设置网络端口的IP地址以及波特率设置(固件升级时的波特率设置:开始菜单--ABB IndustrialIT800xA—Engineering—Utilities—SerialFirmware Upgrade(需要连接上控制器后才能进行波特率设置,初次连接需要用串口),CI851的波特率设置就是对Profiled bus的波特率设置)。IP的设置,Ethernet作为下装程序的地址,控制器的IP地址作路径选择,填写串口的地址,则使用串口连接,填写Ethernet1的地址,则使用Ethernet1连接。

800m的硬件配置要与现场模块的物理位置一致,即现场各模块的安装位置。

硬件配置,有时需要连接Hardware Library,以添加新的模块。

配置软件:

将Application连接到控制器上,在Application下的Program中编写程序(Program3中为系统的诊断信息,状态显示等,不可以对其修改)。在Program中设置变量要注意数据类型的选择,Bool、BoolIO、Real、RealIO等,其数据类型的要求以及属性(Attribute)在书P7.3.3--7.5.4.1都有详尽的说明。还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定义以及这些变量的作用范围。

▲Task:Task定义了程序的运行周期,在Online状态下可右击Project进行查看,以及系统的运行状态,符合大小。系统默认的Task有fast(100ms),normal(250ms),slow(1000ms),每个程序的运行都要连接Task,如果未连接,则默认使用其所在Application的Task。

▲  新建库及功能块的封装:

在Engineering Workplace下,选择Object TypeStructure—Control System, Object Type Group—AC 800m connect—Libraries,在这里可以浏览所有功能块。

新建功能块及封装步骤如下:

Step1.打开CBM,右击Libraries,NewLibrary,命名。然后在新建库下要Connect Library—Basic Library。

Step2.在新建库下的Function下,添加新的功能块并命名如Motor,打开Motor,在Parameters中填写参数(Parameters具有方向性,in、out、in&out,功能块编辑封装后可见),在Variables中填写变量(为中间变量,封装后不可见)。

Step3.编写程序,设定逻辑关系。

Step4.程序完成后,将该Library发布。右击新建的Library,选择Release,然后选择其右侧属性栏的Library Version Definition General项,将state项选择为Released,Apply。则发布成功。

Step5.将新建的库连接到Application下,然后在Application中即可调用新的功能块,此时只要定义一个变量(数据类型为新功能块的名字如Motor),就能够完成变量的连接和定义。

▲将库版本升级并替换:

选中要升级的库,选中右侧属性栏Library VersionDefinition—General下,将state点选为open,然后Apply,即可进行New Version,将修改后的升级版本替换原有的版本,选择原版本所在的Application下的Connect Library,选中原版本库,右击,选择Replace Library,替换会新版本的库即可。

楼主:
六月七日

▲ControlModule的编程:

首先要在Application中声明需要在control module中需要的变量。以一个PID调节为例,见练习P12.1.3。然后在controller hardware中的AI,AO的通道链接到变量(注意修改AI,AO的属性,关闭不需要的channel,修改电流,电压属性)。然后在control module中插入需要的模块,如PID模块,右击create,建立一个control module,点选需要的模块,如果没有,则要在Application_1下connect library,如果没有,则要在上一级libraries中insert library。

添加完需要的模块后,正确链接,然后将各个变量赋到各模块中。保存退出,下载调试。

▲Sequential FunctionCharts顺序控制编程:

S为动作,Tr为条件(判断条件为真或为假),条件满足,则下步动作执行。

动作执行步骤举例如S2:S2有三个执行步骤P1,N,P0。Tr1条件满足,则进入S2上升沿P1,执行P1的动作,同时,进行对Tr3条件的真假判断。为真,则S1进入下降沿P0,S3、S4进入上升沿执行程序;为假,则进入S1的保持阶段N,同时,不断地判断Tr3条件是否满足。

SFC编程的创建:

打开Program,在code上右击新建一个code pane,并选择SFC编程。此时,在左侧会出现一个初始化的SFC模板,然后在选中的步骤下添加新的动作。具体步骤见练习P13.1。

程序编写完成后,可在Program的属性中打开SFC Viewer属性进行顺序控制查看(没有则需在Program上右击添加一个New Aspect。)

楼主:
六月八日

▲数据通讯:MMS, Statuebus, Comli .

AC800m控制器中数据条用采取MMS通讯手段。可以在同一个控制器下调用不同Application中的数据,也可以在不同控制器之间进行数据调用(只能调用少量的数据,否则会影响通讯,占用控制器CPU的内存)。

    举例:App1要调用App2中的数据Data1。

    Step1.在App1中定义一个数据变量Data1of App1,用于存放App2中调用来的Data1的值(与Data1的数据类型相同)。

    Step2.在App2所连接的控制器的AccessVariable中定义Data1的调用路径,定义一个变量名:Data1of App2(数据类型为string)后面的初始值中要指向App2中的Data1,保存退出(注意:调用路径的名称不能有空格,不可以数字或特殊符号开头,而且命名有大小写之分。)

Step3.在App1中定义好MMS调用模块和相关变量(MMS调用模块需要在Library中添加)。相关变量中必不可少的是:一个连接说明Connect ID(数据类型:MMS_Channel_MMS),读取数据的路径:Data1 From App2(数据类型:String,初始值为App2所在控制器Access Variable中定义的数据指向路径),一个App2所在控制器的地址:Partner Address(数据类型为:String,初始值为App2所在控制器的地址)。将各变量正确连接到MMS模块上。

Step4.程序下装,调试,修改App2中Data1的值,查看Data1 of App1的变化。

(备注:对Data1的调用,可分为只读,只写,默认为可读可写,可在AccessVariable中定义是修改Attribute中的值。修改Application连接的Task,可以改变数据读取的速度。)

▲与Program相比,Control Module具有响应速度快,系统负载小的优点,所以,有些情况下,使用ControlModule编程也是很适用的。

楼主:
六月十一日

▲打开CBM,对其中的Library、Application等做的Reserve都是以登录用户的身份去做修改的,别的登录用户则不可以。在每个Library、Application、Program右击出现的Properties中有Protection,可对其设置密码进行保护。

▲变量属性定义中retain,cold retain的作用

属性   当前   热启动   冷启动

No   5   0   0

Retain   5   5   0

Cold retain   5   5   5

在定义变量时后面的Attribute属性中默认为No,即当前保存。可选择为Retain或Cold retain,在不同状态下变量中的数据变化见上表。在一些重要的变量定义中,需要将其设置为Cold retain,以保证生产运行。

在变量属性前加hidden则可以不将该变量的数据通过OPC上传到上位机中,从而减少数据流量,减轻系统负载。

▲I/O通道中数据调用及属性设定:

同一个Application中,两个Program使用同一个I/O中的数据,则需将其变量设定为全局变量,若在两个Application中使用同一个I/O中的数据,则需要进行MMS调用,这样就增加了系统的负载,最好是一个控制器只配一个Application。

I/O通道属性:

OSP   Set OSP Value   设安全值

Keep   Keep current value   保持当前值

No   Default   故障归零

I/O模块接收不到控制器CPU的命令时,则认为发生通讯故障。当发生通讯故障时,I/O通道信号需要保持或恢复到安全值,以保证连锁,不影响生产,所有I/O通道属性默认为No,即故障归零,所以,要将重要的I/O通道重新设定属性。

   ▲OSLO仿真模块,在ControlModule中添加,可以进行仿真演示,需添加库SimoLoclib。

▲Task优先级及使用:

Task共有0,1,2,3,4,5六个级别。其中0级为最高等级,可随时中断其他等级连接的程序,并且可以将其设置中的InternalTime设置<10ms。其他等级Task想运行程序时,需要等当前程序运行结束后方可以运行。加入同时有两个程序申请运行,则先判定优先级,级高者先;若优先级相同,则判断Internal Time,数值小的优先;若相同,则判断Offset Time(单位ms,使CPU读取程序更有效,合理配置系统资源,见书P10.4.5),数值小者优先;若相同,则判断Program序号,靠前者优先(通讯程序的优先级最低)。

Task Properties中的Debug可以一直运行(EnableDebug Mode)和间断运行(Halt)。

同一个Application下的Program才可以使用同一个Task,在哪个控制器下就必须使用哪个控制器的Task。

▲控制器的内存分配

控制器CPU内存有一半作为冗余(程序可用空间45%,5%作为缓冲地带),以用于写入新程序在线调试(并非下装此时新老程序共存,但输出结果仍为原程序运行结果)。当将程序写入调试时,一次写入的程序大小不能超过CPU容量的一半。

▲软控制器Soft Control

开启Soft Controller,并将Controller右击设置为Simulated。然后,将Controller下的Ethernet的IP设置为本机的IP,然后,再将Controller的Identity设为本机IP:2。

两台电脑开启了软控制器,进行数据读写,则要将两台软控制器都连接到OPC上,才能进行数据传递。

六月十二日

▲OPC通讯:

ABB控制器采用MMS协议进行数据读取,而上位机的数据传输,采用OPC通讯协议。

OPC只在CS上才有,主要用与数据传输,记录报警、趋势等信息。

在Network的OPC Server中新建Service Group,将两台CS添加进去作为Provider1,Provider2,为数据传输,报警和趋势收集服务。OPC中有三个Server分别是DA,AE,HD。DA用作数据传输,HD作为DA的备份;AE作为OPC向AS传送数据的存放Server(见书P15.2.6)。

AS, CS, Controller的连接图:

当OPC发生故障时,数据传输失败,上位机读不到数据。工程师站可以直接读取控制器中的数据绕开OPC。

开启OPC的步骤:打开CS上的OPC,添加网络中的控制器,分别做DA和AE的连接,将当前组态保存(点击File下Save Configuration,方便下次连接),然后对OPC进行配置。在Control Structure下点选Control Network,在其右侧属性栏中选中OPC Data SourceDefinition,进行ServiceGroup配置,初次配置选择New,默认命名为该Net Work的名字,然后添加Service Providers ,即两台CS,然后确认(见书P15.3.2)。

▲  AE(Alarm andEvent)连接的OPC配置(书P15.4.2)

Step1.在Service Structure下点选Event Collector,Service,右击新建Object,选择ServiceGroup,命名(用OPCService Group的名字),在ServiceGroup下右击新建Object,选择Service Providers,命名(CS节点的名字),点击Create。

Step2.点选Service Provider,选中右侧属性栏Service Provider Definition进行Configure,点选Enabled,在Node中点选CS节点,Apply。

Step3.回到Service Group,点选右侧属性栏Service Group Definition,在Special Configuration选项中,选中OPC AE Server,Alarm Server下:OPC AE Server for AC800m,Apply。

Step4.OPC AE Server for AC800m可在下面Collection Definition中进行选中Edit。

▲OPC的连接检查(见书P15.5.1)

在ControlNetwork下,点选Application或Program或某个功能块,右侧属性栏中点选Application或Function Block,选中后出现的窗口中选择Project View,点选Subscribe for Live data数据的Quality为Good,则表明数据传输正常,OPC工作正常。

也可通过系统状态判断:ServiceStructure下,点选首项Services,右侧属性栏中选中System Status Viewer,查看各个Services的状态。

六月十三日

图形显示GraphicDisplay

将系统中数据和状态变化在图形界面中表达出来。采用VB做图形界面,可以显示I/O通道中数值变化,液位、温度等的动态变化,可以建立画面链接,可以设定按钮对开关量进行设置,如阀门,电机的启停等。

在Workplace中,选择Function Structure,在其下的子项上右击添加新的Aspect,选择Graphic Display,双击打开,则弹出VB的界面,首先要添加库Graphic Library,在添加的图形库中,选择需要的图形,放入编辑区,在其图形的ExpressionBuilder中指向目标变量,填写条件语句,举例如液位变色报警:选中一个液位指示的图形,在其Expression Builder中的Value值里指向目标变量,在其FillColor中填写判别条件,并选择颜色,关掉窗口,保存,检查。再举例如字符显示:不同状态下显示不同字符,选中添加text模块,在其ExpressionBuilder下EditVariables中填入要显示的字符,然后在Alphabetic中编写条件语句。

Graphic Element可针对重点目标,或监测对象做图形元件进行关注,也可将电机启停等按钮做成图形原件,方便添加到图形显示中去。最为常用的方法是将Face plate做成Graphic Element,这样在工艺流程图上即可点击弹出Face Plate进行操作。

▲FacePlate以及Face PlateElement

对某个重点目标,如重要的阀门,电机做开关控制,手动、自动转换,状态显示等,需要对目标(在Control Structure下)添加新的Aspect,选择Face Plate,在弹出的窗口中对Face Plate做组态,布局设置,添加图标,对图标进行目标变量指向,设定条件;对按钮进行赋值等(添加按钮Button时要注意正确赋值,并可通过设定条件,使按钮Enabled/Disabled),完成后要定义Icon和Button在各个界面上的显示位置(默认为不显示),Face Plate做好后,将其设置为目标的默认属性(Face Plate—Properties—AspectDetails)。

Face Plate中显示报警的设置:

Step1.右击选定的Face Plate—Properties—Aspect Details,点选Inheritance,选中will be inheritance,Apply

Step2.右击Face Plate—Configure view—Header—Alarm Button Policy点选Standard Alarm Control,Apply即可。

Face Plate锁定功能的开启(用于操作员将目标控制功能锁定,防止他人误操作,只能锁定一定时间,见书P18.4.3):

在ServiceStructure下,点选Lock Serve,Service,点选右侧属性栏:Project Object Locking—Configuration中,点选Enabled Object Locked,并设置数量和时间。然后回到Face  Plate,右击进入Configure view—Header—Lock Button Policy下点选Override Standard Lock Control,Apply。

在Configureview下,可将目标的其他属性添加到FacePlate中,如Alarm List(Indicators),Face Plate Element(Elements),这些属性的添加可更加方便地对目标进行操作控制。

群组显示:在FunctionStructure下对需要显示群组的对象添加Aspect—GroupDisplay—Add需要添加的所有FacePlate。

▲为操作员建立Workplace

打开EngineeringWorkplace,在WorkplaceStructure下,点选Web SystemWorkplace, SystemWorkplace,将其下的OperatorWorkplace,PlantWorkplace复制,粘贴并重命名为Sxx_Workplace。

将“WorkplaceLayout下的属性ApplicationBar和Status Bar连接到Sxx_Workplace

将Functional Structure下的Sxx_Overview Display复制到Workplace Structure,成为Sxx_Workplace的模块。并调试这个图形。删掉Sxx_Workplace object中的“Startup Display” aspect。

将Sxx_Overview Display重命名为Startup Display。

更换背景色,使每幅图有不同的颜色。

在Functional Structure下为Sxx_Reactor创建一个Alarm Band属性并命名为AlarmBand Sxx_Reactor包括报警和时间列表。

为新建的workplace建立一个Application Bar Shortcuts的属性并添加趋势显示的属性、Sxx_Process_Display和Alarm and Event List。

按下列步骤修改ApplicationBar:

1.      允许显示Shortcuts不允许显示Favorites;

2.      将Alarm Band Sxx_Reactor添加到已经已有的两个显示Alarm Bands中;

3.      在Tools Collections配置中允许Filter和current Userand Logo Collection Toolbar选项;

4.      在Tools Collections配置中禁止Close Operator Workplace,Aspect Menu Toolbar和Toggle Browser Toolbar选项。

然后定义时间显示的格式.

打开Sxx_Workplace并检查设置.

▲报警设置

对程序中对象的报警信息进行记录,显示。

以SignalrealIn模块为例,首先添加模块,双击模块将其Parameters中in normal,EnableDiff置1,将AEconfigur选项设为true。

Step1.在Service Structure右击Event Collector,Service,选择New Object—Alarm and Event,Service Group,在新建的Group上右击选择NewObject添加Provider1, Provider2,然后对其进行配置,也可在点选Service Group弹出的窗口下选择Add,然后双击Provider1,Provider2,指向到CS1,CS2(Enable点选,TargetState设为Service),配置好Provider后,Apply。

Step2.在Library Structure下,右击Alarm and Event List Configurations--New Object,选择Alarm and Event listConfigurations命名为需要进行报警记录的控制网络的名字,然后再Configurations下建立Alarm and Event list Configuration,在弹出的Configuration的属性窗口中进行配置包括类型(报警/时间);过程报警/系统报警;范围;sort;显示色彩,格式等。也可在新建的Configurations下,直接将Common Alarms and EventConfigurations中的不同configuration拷贝进去,方便使用。

(备注:以上所述为Exercise19的内容,培训所讲是在Alarm & Event下建立了一个Alarm and Event ConfigurationGroup(右击Alarm &Event—New Object—ABB System—Alarm and Event Configuration Group,然后再New Object,选择List Configuration,进行配置。)

每一个Project都自动在Libraries中添加了报警的Library,若无,则需connect或添加。对某个目标新建Alarm list或Event list,都需要在configure中调整。

六月十四日

▲修改程序后,或在程序中修改了变量名称,功能块名称,需要在Workplace中Control Structure下对目标所在的Control Network进行Name Upgrade。

▲声音报警P19-45:就是在报警信息发生的时候同时出现声音信号,也就是将报警的设置点选为开启声音报警即可。在Workplace Structure下选择某个Workplace,在其右侧的属性栏中选择Audible Alarm Workplace Configuration(无则需要添加新的属性),在属性栏下弹出的面板中进行编辑,选择需要的Alarm List,然后选择报警的范围(Global:在所有的Workplace中发生报警时都发出报警声;Local:仅在本Workplace中发生报警时才有声音报警),再将Audible Alarm IsEnabled点选开启。

配置报警的声音类别:在LibraryStructure下打开Alarm &Event Object,然后点选AudibleAlarm Configuration,Alarm & Event Audible Alarm Configuration,在右侧属性栏中选择Audible Alarm SoundConfiguration,属性栏下弹出的Alarmpriority sound settings下,进行声音选择,导入声音,然后可以设置报警的模式,持续(直到报警被确认),无声(发生报警时无声音),然后确认。

通过点击…按钮可以进行报警优先级的设置,注意:如果某个优先级的报警没有进行配置,那么当前优先级即使发生报警也无声音,即使其他较低优先级的报警进行了配置。

通过对某个特定的Workplace进行Local Audible Alarm Configuration属性配置,可以不受Global sound configuration的控制。

▲外部报警和打印报警:选择目标,添加外部报警,然后在其外部报警的configuration进行配置。依次选择Alarm List下的选项,然后是Object(外部报警一般选用控制器的某个D0通道),Aspect(设置为Control Connection),Property设置为Value,确认。

取消外部报警:还有一个要定义的就是External Silence属性,该项属性提供一个按钮来实现任意外部报警或所有报警的取消(在Library Structure下默认存在该项属性)。作为目标的一个属性,可以在图形界面的属性链接上点击出来进行操作。

打印报警设置:在ServiceStructure下点击Services—Basic,Service Group—Alarm Logger,点击添加Pri CS1,CS2作为Provider,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下的Special中进行选择打印报警。

▲趋势:核心作用是记录,并显示记录。记录分为单记录和复合记录,单记录就是直接记录每一个数据Logger1,复合记录就是从Logger1中在按一定方法读取数据,可以减少记录的数据量,从大的趋势方向进行观察。

建立趋势的步骤:到ServiceStructure,Services—BasicHistory—Providers,添加两台CS后,Apply。回到Control Structure下,对需要记录趋势的Network建立新的属性,右击New Aspect,点击History Source选择Service Groups(在Service Structure下已经配置的)。

在LibraryStructure下,新建一个History_LogTemplate Library的Object,

然后在其下建立新的History_LogTemplate Library Object,改名为需要记录趋势的控制网络。在其下建立新的History Log Template并改名。

双击该Template进行Log的定义和配置。

然后回到ControlStructure下,对某个Application建立一个新的属性Log Configuration,

打开进行配置,点击Collection添加需要记录趋势的变量,确认。

打开LogConfiguration查看记录的数据(绿色为OPC状态指示,可以通过这里查看):

检查数据的状态:

楼主:
六月十五日

▲对目标进行安全定义:

Step1.建立用户:在主AS上建立一个操作员用户,一个工程师用户,先在windows中建立两个本地用户Operator1,Engineer1,设定密码。给与Operator1和Engineer1以本地管理员权限和IndustrialITUser权限。

Step2.打开Configuration Wizard,将windows用户添加为800xA用户。将Operator1加入800xA的Everyone和Operators用户组中。

将Engineer1加入除Operators和Administrators以外的所有组。

在用户网络中查看结果:

Step3.在Admin Structure下,选择Admin Objects—Domains—ABB University System,Domain,点击LogoverSettings,点选Enable Logover。

Step4.注销进入Operator1,查看workplace,点击某个目标的Face Plate,如液位调节,则只能操作,而无法修改参数。用Engineer1进入则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不能操作。

▲记录操作历史:同样在AdminStructure下,选择Admin Objects—Domains—ABB University  System,Domain,点选Audit Trail Config,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事件,然后回到安全定义,对哪些操作需要进行记录,然后再在需要记录操作的目标对象上添加新的属性Aspect—Audit List(也可以新建Alarm List,然后更改为Audit List)。

▲Ghost恢复系统后,系统配置步骤:

备份系统的顺序是从TriaAS,Sec AS,Pri AS,恢复是反过来的顺序。一定要按步骤做。

用Ghost恢复系统步骤:

Step1.用Ghost依次恢复Pri AS,Sec AS,Tria AS后,将三台AS重新启动,在主AS上启动Configuration Wizard,选择System Administrate,连接Nodes,先连接Redound Aspect Server,选中Pri AS,依次连接Sec AS,Tri AS,Finish。结束后,两台AS上分别做connect server,选择Pri AS System。然后在做连接Connect Server,然后在做Connect Redound Connect Server。同样,在CS上做Connect Server。然后再连接Client,在Client上连接Server。

Step2.各Nodes连接到系统后,进行OPC的配置。将CS上的OPC开启,并连接控制器。然后主AS在ControlStructure下,选中Net Work,右侧属性栏中选中OPC Data项,进行配置。在Configuration下Service Group中选择New,在弹出的窗口中命名为该控制网络的名称,然后Add Pri CS1,Sec CS2,做Providers。将程序下装,选择某个Application,右侧属性框中点选Application,查看下方的属性栏中的Project view,检查数据的Quality,为Good则正常,为Bad则要检查步骤是否出错。

Step3.查看Alarm Even数据: Service Structure—Event Collect,Service—New Object,选择Group,命名为Alarm andEvent list,然后在新建的ServiceGroup属性下,Add CS1,CS2,然后选择另一侧Special Configuration,Alarm Server中下拉选OPC AE Server for AC800m,确认。然后对某个Application或某个目标进行Alarm list查看有无报警数据。

Step4.查看Trend趋势图信息:在ControlStructure下,点选某个Application,选择右侧属性面板中的Log Configuration,查看目标Logers下的Log1,在Status块下,进行数据Read,有数据刷新表示正常,如果没有,则返回到Service Structure下—Basic History,Service—Basic History Service Group,New Object,选择Provider,建立CS1,CS2,双击CS1,CS2,链接到Pri CS,Sec CS,确认,然后返回到Control Structure,点选Network,查看History Sources,配置Source Group,选择Basic,Apply(如果还是没有,则将已有的History Source删除,对该Network新建一个History Source的Aspect,重新进行配置)。

以上步骤完成,则整个系统的配置完成。

▲  删除系统并恢复

Step1.在Pri AS上Remote All Clients(要将Update选项点掉);

Step2.All Clients做Disconnect Client;

Step3.Pri AS做Remote CS,结束后,CS 重启,然后做Disconnect;

Step4.Pri AS做Remote 两台冗余的AS,结束后,两台AS重启,然后做Disconnect。

▲建立属性过滤器Aspect Filter:使用属性过滤,可以将操作员界面或工程师界面上减少目标不必要的属性显示,只显示几个主要属性。

新建一个属性过滤器并命名Student xx

定义以下要显示的属性

●Alarm and Event List

●Trend Display

●Faceplate

在工程师工作界面上使用FilterSelector选择“Student_xx”,比较其他的对象,以查看新过滤器的效果

操作Sxx_Workplace,检查不同对象的菜单显示,查看过滤器是否使用的效果。

.

网友A(2013-07-28):
还挺详细的 ,最好有份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B: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交流下,QQ543814792,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哦,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F:
课堂笔记做的真详细。不错!

网友G(2013-09-12):
很仔细  很好   有前途

网友H: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在防爆场所中的应用

正压防爆的原理:用介质来隔离点燃源,达到切断爆炸链条件,从而预防爆炸发生是正压型防爆产品的基本防爆原理,也就是说:是把电器设备的导电部分放置在安全介质内,使点燃源与外面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隔离来达到防爆的目的。正压型防爆产品采用的隔离介质是洁净不燃性气体,通过各种保护装置、自动控制装置,使正压腔内部的保护气体相对于外部危险环境大气有一定的正压,从而阻止易燃易爆混合物进入正压壳体。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的介绍

  由英国expo公司研发的Mini吹扫装置系统内部组件的构造和功耗是确保有效换气的关键,需符合额定温度等级和安全运行要求。该系统完全是气动原理(无需电源),所有的内部组件和具体细节经expo评审确认符合IECEx、ATEX、FM、UL和INMETRO认证应用要求。

正压吹扫控制器应用的安全性

就此问题,我们可以就正压吹扫控制器在石化危险区域现场用的电气柜来说明,首先我们明确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本身工作无需任何电源,正常工作时只需接4-8公斤洁净气源来保证正压吹扫控制器的运行。然后要说的是当正压吹扫控制器装配在电气柜时,在电气柜启动电源运行前,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内的气体经行有效置换和保压,当按规定完成后有效换气和保压状态时,正压控制器将给出电气柜内部工作电源启动信号,这个信号是一个气动的激活信号或者是本安电路干接点信号,有效保证了电气使用环境的安全。这里说到是针对防止外界防爆型气体进入柜体爆炸的可能性,而正压吹扫控制器对柜体内有爆炸性气体释放源的正压保护一样有效,当只有外界气源有防爆性气体时我们一般采用泄漏补偿性正压吹扫控制器,就是当电气柜电源启动前吹扫换气完成后正压吹扫控制器进入泄漏补偿模式,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本身漏气量经行自动补偿,维持柜体压力;而当柜体内本身存在爆炸性气体释放源时,此时应该选用直续吹扫型正压吹扫控制器,我们将计算爆炸性气体的泄漏量以及连续吹扫的风量,将爆炸性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可爆炸浓度以外,从而保证电气柜体内的环境安全。其次提到的是当报警时,正压吹扫控制器将提供报警信号,该信号可接声光报警、远程控制以及控制电源等。最后说到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的可靠性,采用纯器动原理,如本身出现故障也会自动报警。

正压防爆的优势:

相比其他防爆方式,正压防爆完全杜绝防爆的可能性,使用更安全,而且在应用过程中正压控制的空间只需用普通电气原件、节约成本、使用和维修方便,而且可以做到一些大型复杂设备的防爆要求,例如气体分析仪器、大型电机等;因此广泛得到应用。

网友I(2013-11-06):
楼主QQ多少啊 ,希望学习讨论

网友J(2015-06-29):
太感谢楼主了,我对您的慷慨佩服的五体投地,对您的敬仰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