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向导错误

楼主(2013-06-23):
台达PID向导出现错误:An error occurred while attempting to initialize the Borland Database Engine(error $2018)

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在试图初始化Borland数据库引擎时发生了一个错误--后面的是不是错误编号,查查说明书吧。

网友B:
我的也是错误,愁的我自己编了一个

楼主:
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我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对?

希望做成功的师傅把具体步骤和参数告诉一下。谢谢!

台达PID向导出现错误!

网友C:
这个是软件的一个bug吧,和系统冲突。找不到向导相关的文件导致的,建议你使用操作手册上的pid案例直接编程。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估计是操作系统问题?大家尽量不要使用精简版的Operating System,因为台达软件可能需要某些文件的支持,否则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E:
台达的,尽量不要用最新的。

楼主:
我用2.34和2.33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只有按照编程手册的案例进行编写!

网友F(2013-08-23):
去網路搜尋 Borland Database Engine 下載軟件

或者下載 http://download.tax.nat.gov.tw/blr/BDE32.EXE

安裝後,PID嚮導就可使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網路搜尋 Borland Database Engi...

十分感谢:chant03 的精彩解答。困惑已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